把粉末做成块状的设备,有没有

楼主(2013-12-15):
各位前辈:
     大家好!小弟最近接到一个项目,要将板栗粉做成块状,不知道前辈们有没有见过类似的设备,有了解的前辈们帮忙分享下这方面的信息和资料。在此谢谢前辈们!

网友:
钥匙只要成型,直接模具压制成型不久可以了?
钥匙要求成型后还有其他要求,比如速溶于水啊什么的应该是加添加剂后凝固成型

网友(点评):
没那么简单啊,貌似压不实,边上容易松散,还有其他方面的问题,如脱开不锈钢

网友A:
你看看制药机械中的压片机。

网友:
这个要考虑口感,肯定要加添加剂的。不是直接压的,否则压出来就是木板一块

网友(点评):
是啊,确实是这样

网友:
应该是要加饴糖的

网友:
楼主你考虑下用巧克力燕麦片成型机来做
这个不会压的很实的

网友(点评):
你了解螺杆给料吗

网友:
有    肯定有

网友(2014-11-07):
粉饼成型机

网友(2014-12-15):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制药机械中的压片机。

正解  压片机就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