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井下面弹簧的计算,求验证

楼主(2013-12-15):
不对也是一种收获,起码知道错哪儿了;
计算思路:
运动分段,假设水在管子里的流动是理想流体,用流体方程,同时采用最大压力简化计算最终运动速度(在最后验证在流体方程中,仪器的速度变化和高度差对水压影响很小,数量级不同,证实简化计算是有价值的)。
在弹簧接触后,用能量守恒计算弹需要总做功多少。
给出弹簧工作行程即有一个弹簧刚度。
最终结果是:根据估算,想要弹簧工作1m后仪器停止,则在60直径内,如果想要弹簧刚度15kgf/mm;弹簧最大压缩量时受力15吨:这个弹簧如果选用螺旋弹簧很难找到。如果采用高刚性的叠簧之类,则想要1m的缓冲行程又很困难。

网友:
至少 运动微分方程是要有的,   你这里没看到

网友(点评):
微积分都还给老师了

网友:
东京发条 公司的TLR60x70,外径60,自由长70,压缩系数13kgf/mm。比你要求的短了点儿,不知道能不能参考一下。
另外,氮气气缸弹簧不知道能否考虑一下。
碟簧查了一下60mm外径的,1吨1mm,整一千个摞一起确实貌似不太靠谱。

网友(点评):
刚度达到是一方面,还有总负载15t

网友A:
能否不考虑运动,直接把水的重力,和水压形成的力做的功用于计算弹簧?
如 E=(m*g*+F)*h
m*g为水的重力,F为7MPa乘以作用面积。h则为你所需要的1m。
我想这期间忽略的能量损失不会影响计算结果,但是计算过程比你列的一堆简单多了。
请考虑。

楼主(2014-10-14):
引用 网友A:
能否不考虑运动,直接把水的重力,和水压形成的力做的功用于计算弹簧?
如 E=(m*g*+F)*h
m*g为水的重力, ...

谢谢回复,根据重力做功和压力做功,计算弹簧在1m时所需要的力为11.6KN,这个方法简便了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