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孔探讨

楼主(2013-12-15):
这是朋友给国内某重机厂做的一个配件,就是在长若干宽45高60的45号碳钢板的45的宽度面上,加工长轴30短轴24的椭圆形穿透孔。

原来数量不多,朋友用线切割加工。现在每天需求1000多件*(5000孔)想量产,朋友让我设计模具进行冲压加工,说真的,我原来做的产品中真没有冲这么厚的。

在这里请模具小侠版主、LIAOYAO元帅、及各位大师讨论下,该冲眼模具凸模使用何种材料好,用什么结构比较合适能达到量产?

网友:
激光切割不行么?

网友(点评):
啊,太厚了。

网友(点评):
g2096朋友您好,感谢您的支招,我对激光切割不太熟悉,但现在个体户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想用最简单的设备做最大的事在当前经济低迷的的今天也无怪乎他们的这种心理他们也是被逼的,不过这与我们讨论的技术无..谢谢您

网友(点评):
对不起,我说错了。激光切割估计不超过20毫米。

网友(点评):
感谢老鹰热心的帮助和支持,中国机械社区给我们机械人提供了这么好的交流学习探讨的平台,功德无量!

网友:
直接冲难度大,
先钻铣 再冲会好一点

网友(点评):
kaixinmaliul朋友你好,如您所述,那样做对冲压来说确实减轻一定的强度,但客户要求的是效率和量产,所以我们理论上分析而制定的工艺路线有时会于用户的需求背道而驰的,市场经济技术人的无奈,谢谢您!

网友(点评):
kaixinmaliul朋友你好,如您所述,那样做对冲压来说确实减轻一定的强度,但客户要求的是效率和量产,所以我们理论上分析而制定的工艺路线有时会于用户的需求背道而驰的,市场经济技术人的无奈,谢谢您!

网友(点评):
粗钻铣,精冲 效率比比原来的线割快不止一倍 且较易于实现 直接冲,就算冲掉,精度难保证

网友A:
最好能够把加工孔的形位公差的要求标注一下。这样才能够决定比较可行的加工方案。
不过,这样厚的工件采用冲压的方式,呵呵,我真的是第一次遇见。
按照常理,不可能!
不过,实际的加工方法的却值得探讨。线切割太慢!一个孔我粗略的算了一下大概要二个小时。

网友(点评):
模具小侠版主您好,孔径的形位公差这一点不是客户要求的重点,那个孔径不重要,精度等不必考虑,我只是担心如果真用冲压加工时凸模的强度是否能达到要求,谢谢您。

网友:
不清楚椭圆孔的定义,画了两个图形,数据如截屏
(孔径/板厚)比 24/60 = 0.4  ,看这个数据就很是吓人的难度,(孔径/板厚)比低于 1.0 都是比较难冲孔的。
再看剪切力超过 240 吨力,冲孔行程最低 60mm, 因此应该是选油压机才合理,吨位最低要300吨以上,俺的建议要400吨以上。
如果以上条件可以接受,再去校核冲孔凸模柱的抗挫曲强度以及抗拉强度。这两项是要校核冲孔时凸模是否会断或挫曲;脱料是是否会被孔壁的过盈摩檫力拉断。
最后才是去校核凹模的厚度与外形尺寸。

网友(点评):
补充:凹模单边间隙取10%则为6mm,材料宽45mm扣除凸模24mm与间隙12mm后,材料单边余4.5mm,材料本身能否承受冲孔力而不变形,必需考量和校核。

网友(点评):
LIAOYAO元帅真是帮忙帮到底送拂送到西,连搭边值,冲模间隙、以及材料的抗剪强度等数据逐一罗列出来其热心着实令人感动,如您所说我打算用500吨的油压机采用液压压料方式,只是考虑凸模的强度和材料是不是能过关...

网友:
建议楼主改用机加工的方式为之,例如插孔或拉孔,孔形尺寸一次到位。

每天需求1000多件*(5,000 孔) 足够请加工厂谈谈价格。

网友(点评):
LIAOYAO元帅谢谢您的忠告,这倒不失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法,但也可以一试,如果成本比冲压底的话也算是目前比较合理的针对量产的工艺了。只是插孔或拉孔对于这么厚的材料是否刀具能承受得起?

网友(点评):
或是先钻22~23的孔,再用剃削法加工,剃削凸模和拉刀类似,估算或实验下剃削力后再决定液压缸径,这样的剃削(切削)力会小的多。设备费用也比较低。

网友:
每天1000多件????有点怀疑这个量,以前线切割的时候每天做多少件?每天1000多件,别说线切割,就是用拉床,这个量也比较恐怖,拉刀不怎么熟悉,一般要先打接近24的通孔,然后上拉床拉,但买拉床和做拉刀的费用不如上几台多头加工中心,同时加工几个孔,以后万一没量了还可以做其他。

网友(点评):
寂寞如水朋友你好,上几台加工中心,得多少钱啊,这么简单的几个孔,您觉得有那么大的利润吗?

网友:
内孔定制型材,加工外形是否可行呢

网友(点评):
这们朋友你好,外形是人家给定的,人家只让我们加工这几个孔

网友:
刚刚又想到个办法,定做一台5孔同拉立式拉床,增加自动扶刀,自动挂刀,再增加自动上料和自动下料,加上各刀臂拉力检测,一天1000件简直就是小意思啊!

网友(点评):
这样做倒可以,但是入不敷出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最好能够把加工孔的形位公差的要求标注一下。这样才能够决定比较可行的加工方案。
不过,这样厚的工件采用 ...

    LAOYAO大侠的回复中说的很清楚。根据一般的冲压原理,冲裁间隙为冲压件的1/10.这样你这个产品的冲压间隙为单边6MM。
这样问题A:单边6mm间隙在冲压后的实际状态如何?值得考虑!
      问题B:即使6mm的材料在冲压过程中完全成为毛刺,你可以想象后果。
     问题C :60mm的冲压过程中材料的撕裂过程完成功能转换。分子能转换为大量的热能。这样的能量会使得图凹模温度急剧升高。从而使得模具退火失效。
   问题D:一般的冲压使用的是 冲床。根据LAOYAO大侠的建议只能使用油压机。这样冲压的过程就不可能是瞬间,而是有一段时间过程。在60mm的冲压过程中,模具凸模,压料板都要经受极大的受力作用。从而使得凸模失效。
综合以上几点,采用冲压工艺是不可取的。
 所以,建议你还是采用机加工手段。用强切削CNC加工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点评):
曲柄式的公称压力行程约是从下死点往前26°~30°,压力行程60mm的曲柄行程要1米长,这个就不现实。

楼主:
引用 网友A:
LAOYAO大侠的回复中说的很清楚。根据一般的冲压原理,冲裁间隙为冲压件的1/10.这样你这个产品的冲压间 ...

模具小侠版主您好,感谢您的提醒,LAOYAO元帅已经精辟的论述了冲压和机加工的可行性与成功的几率,加工一个孔如果用线割的方法一个孔的费用是20元左右,而现在他们采用加热冲的方法才几毛线,所以什么样的价值和成本也决定了我们所要求的工艺,机加工的方式如果成本太高的话,我想客户也是不会用的

网友(点评):
热冲法的冲孔力会降很多,模具材料要选锻压用,一般热模用料耐不了几个孔。加热采用中、高频机即可。

网友(点评):
加工费才几毛就不要玩咯,凸模耗材电费人工费都不够。

网友B:
我感觉用火焰切割最有优势了,直接冲孔难度比较大些,拉孔速度也不高。不知道精度要求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感觉用火焰切割最有优势了,直接冲孔难度比较大些,拉孔速度也不高。不知道精度要求怎么样。

朋友你好,我知道用乙炔+氧气切割,你说的是那种?能不能详细说说火焰切割的种类?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朋友你好,我知道用乙炔+氧气切割,你说的是那种?能不能详细说说火焰切割的种类?谢谢

是数控火焰切割,百度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这样冷冲压可能是不成的吧,料太厚了

网友:
冷冲压不成吧,料太厚了

模具小侠 -1 灌水~

网友(2014-01-23):
这个最理想的机加应该是先钻底孔后直接用加工中心铣削到位,如果为了这么点量而采购设备,感觉滑不来,可以考虑外协

网友(点评):
是啊,上台专用的设备,效果也难说。

网友:
引用 楼主:
朋友你好,我知道用乙炔+氧气切割,你说的是那种?能不能详细说说火焰切割的种类?谢谢

火焰切割有自动切割(数控)和手工切割,自动切割断面相对较光滑,但受热变形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