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模拟报警:起点半径和终点半径之差超过规定值

楼主(2013-12-15):
大师帮我看看问题在哪

网友:
X60没加小数点。

网友A:
“G02 X50. Z-2. R2."和"G03 X60 Z-30. R5."这两句的终点坐标与前一句的终点坐标(X46,Z0)和(X50,Z-25)距离相距过大,以至于R5的圆弧不能连接起两个点来。如果允许的话,要不改一下两点之间的坐标,让两点之间的距离“近”一些; 要不就加大“R”值,让圆弧的半径值大一点。
还有一个就是"G03 X60 Z-30. R5."这一句中,X60的后面没有加“.”,系统是不是认为和“X60.”不一样啊。

网友:
广数系统么  我前阵子也出现说半径过小的情况  个人觉得是系统哪个地方设置问题  后来干脆不用刀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G02 X50. Z-2. R2."和"G03 X60 Z-30. R5."这两句的终点坐标与前一句的终点坐标(X46,Z0)和(X50,Z-25)距 ...

都低粗心惹的祸,确实是没有加点。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