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产品开十字槽,哪个机械工艺效率高

楼主(2013-12-15):
这个产品是压铸铝件,4等分开3个大十字槽,深度32,我现在是在简易仪表卧铣床上做,因为卧铣床台面有点小,气动夹具一次只能夹紧1个。效率也有点慢,请问下大家,还有更快的加工工艺吗?开槽我是用白钢铣刀片

楼主:
小弟对机加工工艺不精,还请大家指点,这个是我现有的加工工艺

网友A:
压铸铝件   那么可以在毛  坯上预留十字槽 再精加   机加时可以用仪表车床加装铣刀片改装 进行   楼主可以试一下

网友B:
用卧铣也可以,锯片铣刀竖直起来。直接多加几个回转三爪,能上几个三爪就可以一次性加工几个零件。或是重新设计工装

网友C:
车床改工装,比小铣床快多了!

网友:
楼主需要提高的是装夹的速度,考虑下类似气动三爪或者其他快速装夹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压铸铝件   那么可以在毛  坯上预留十字槽 再精加   机加时可以用仪表车床加装铣刀片改装 进行   楼主可以试 ...

毛培开槽但是压铸不好亚。仪表车床加装铣刀片也是好方法,但是操作效率和卧铣床应该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卧铣也可以,锯片铣刀竖直起来。直接多加几个回转三爪,能上几个三爪就可以一次性加工几个零件。或是重新 ...

但是我的台面尺寸也只有500*180mm ,回转三爪是否就是气动三爪?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车床改工装,比小铣床快多了!

你好。仪表车床该工装?可否详细点说 明下,是否和2楼说的一样的意思?

网友(点评):
这个工件用车床是做不出来的,这是常识。车床的工作原理是什么,铣床的工作原理是什么?

网友(点评):
在主轴上装铣刀片 然后在托板上固定你的工件 所以需要改你的工装 仪表车床应该效率会高一些

网友(点评):
工装保证能够快速简易的完成你的分度要求是最理想的 成本应该是很低的

网友:
一般情况下,这种工件可以用快走丝线切割加工,这样的加工精度高一点,不过效率不算高。如果批量比较大的情况下,一般采用下述方法:钳工划十字槽线;铣床加工。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我的台面尺寸也只有500*180mm ,回转三爪是否就是气动三爪?

不是,是普通三爪下有个底座,可回转。这样铣完一个槽旋转90铣另一个就好了,共铣两次

楼主:
你好。目前我就是用仪表卧铣床加工,铣刀片立起来切割,气动装夹,一面切割好,在转个方向切割另一面。这个产品量大,一次切割数量都是几千个,我想是不是有没有好点的工装夹具,使生产效率提高

网友B:
你本身就有孔,槽与孔有45度关系,必须使用这孔定位,上工装按你的工作台的话可以上8个产品。就不知道你500方向的行程是多少

网友:
做工装,一次可以铣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本身就有孔,槽与孔有45度关系,必须使用这孔定位,上工装按你的工作台的话可以上8个产品。就不知道你500 ...

大侠,如果用孔定位,那是很准,这个操作应该是在工装夹具上下功夫i,但是对工装快速装夹,应该考虑是气动装夹,但是怎么设计,是个难点,求大侠指点一二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侠,如果用孔定位,那是很准,这个操作应该是在工装夹具上下功夫i,但是对工装快速装夹,应该考虑是气动 ...

用气缸主要是直接压紧或拉紧,通过连杆的使用,像你这种情况可以一个零件下方一个气缸通过连杆来压紧工件,这种结构很常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