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周力计算,请教

楼主(2013-12-15):
在一机械设计毕业论文里面有一题目提到

(1)      原始数据
输送带有效拉力 F=5000N
输送带工作速度 v=0.6m/s
输送带滚筒直径 d=375mm
  F=5000N  是怎么来的,我查了一下有这么一个公式

T*2PI=F*PI*D  F=2T/D (T为扭矩,D滚筒的直径)

1.请问,如果在未知电机的功率和扭矩时, 如何得知T的数据,又怎么知道F就是等于5000N

2.另一问题: 假如已知输送带放置的物品是100KG重, 那么如何算出受力在滚筒上齿轮的圆周力呢? (齿轮的摩擦系数为0.98)

网友:
T是电机的输出扭矩,在未知电机的功率和扭矩时是无法得知的,这个有个流程上的先后。输送带有效拉力是已知条件,它是通过实验确定的类似于一种属性,你要求用什么材质的它的拉力就已经确定了。传送速度是对设计的功能要求也是一定的,那么FV×效率=电机功率,这样就可以选择电机型号了,然后就可以确定T。还可能有别的办法,就是看那些是已知的,然后建立相关等式。

网友:
F因该只是输送带的质量参数 和电机无关  只是会限制电机的最大选型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