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板怎么确定内圆弧应该是多大

楼主(2013-12-15):
钣金折弯的问题,不锈钢板怎么确定内圆弧应该是多大啊 ,请高手指教。

网友:
有资料可查的   主要是不能产生裂纹
有时 用1.5-2倍的板厚

网友:
看你的折弯模具,可以在一个板上等刻度一度距离,折弯后测量一下。模具没有磨损,折弯内圆弧越小。还与板厚和折弯角度有关,一般半径在0.5mm左右,如果算展开尺寸的话,就按0处理,讲折弯内尺寸相加,这个与实际情况相关。简单的就画图的话,应该无所谓吧2~5mm就可以

网友:
直接用pr0e来折弯就可以知道了

网友:
一个比较粗的算法:1.5mm(不包括1.5mm)以下的板材,板厚是多少折弯内径就是多少,1.5mm-3mm的折弯半径=板厚/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