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种数控车床可以用车削代替代磨削?急

楼主(2013-12-15):
请教各位师傅,我有一产品: 电动机主轴,材质45号钢,产品没调质烂料,长度650左右,以前量不大放在外面磨削的,外圆磨削4处,直径45左右,重量15KG左右,最长磨削的长度是120,其余3处长度50左右,加工费10元。因为现量有了,可找不到磨床工,想用数控车床代替外圆磨床,公差0.01,光洁度0.8。两顶加工。 不知能不能实现以车代磨,还是用那种专机。 请各位大神们指点,谢谢!

楼主:
怎么没人啊,是不是都休息了啊!

网友:
中端数控车就可以,注意行程,最好选用带液压尾座,方便

网友(点评):
料不调质,粗糙度0.8,行吗

网友:
高档数车可以,需要淬火的话,就留余量用CBN刀片精车;或精车好之后用滚压刀滚压

楼主:
你有试过吗,那种型号及厂家的机床,我想车应该比磨效率高,还有刀具选择什么,主轴转速多少

楼主:
不焠火,45号钢,也不调质

楼主:
高档数控车多少钱大概,哪个厂家的

网友:
别想了,乖乖的磨把

10元很便宜了,别人也就赚个体力钱

网友:
批量还是乖乖磨吧,能做到的车床比磨床贵多了。

网友:
以车代磨是一个成熟的工艺,自己找找相关帖子。

网友:
工艺不难,主要是机床精度

网友:
计算下进刀3要素咯

网友:
不调质,45钢做到0.8费刀;能稳定在1.6。我也有在做电机轴;调质的以车代磨;seetop.lx@163.com

网友:
轴类零件不调质行吗?

网友:
不调质为了省成本吧,15kg×0.8元就12元了,磨加工才10元啊。

网友:
车床粗糙度能达到0.8吗?不太靠谱。

网友:
磨才10元,哪里啊?

网友:
磨才10元,而且15KG,上下也费事,磨四处,正的很便宜

网友:
什么地方啊,调质才0.8每公斤,磨这轴才10元

网友:
0.8不是很难,关键是0.01的公差,一般的机床就不要指望了。

楼主:
磨得尺寸一砂轮足够了,砂轮宽度是60,我的磨削长度是30至40左右。说重量15kG主要是车床高转速时,我怕振动导致振刀,还有最关心能不能达到以车代磨。现在外协一个班能磨100根至少,想以车代磨至少超过100根,还能降低成本,重要材料不硬怕光洁度达不到。请大神们多多指点

楼主:
这个问题看来还真是个老大难

网友:
没硬度,想大批量控制,有点难,等高手

网友:
磨床才10元加工费还要找以车代磨,那不是瞎折腾吗?

网友:
磨还好,非要车?铅笔刨能做到的简单事儿柴刀很难做。

网友:
斜床身数控,高转速

网友:
建议磨,车应该比较难

网友A:
我们这以车带磨可以到0.8,但是零件是热处理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这以车带磨可以到0.8,但是零件是热处理后的

你家用的是什么数控车床

网友:
不知为什么有人总想以车代磨,你那产品才10块加工费,已经很便宜了。如果用车代替,那光洁度跟磨床本质其实不一样的,不知你算过成本没有,单耗刀具费不比你磨床高,别想着一把刀可以干几十件,要达到0.8光洁度车床很容易,要保证批量生产0.8那不是一个概念,除非你的产品不是要求很高,可以放点次品,如果顾客知道你改变工艺,基本是不会接受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家用的是什么数控车床

起亚的SKT28

网友:
以车代磨车床必须上档次,材料必须热处理,一般磨床能办的事,找那麻烦干嘛。磨床工缺高手,能车出超磨床效果的车床工也不好找。

网友:
我公司就有车轴的数控设备,日本的,总也不用,我也忘了型号。不过你那个价钱你认为会有人加工吗?

网友:
车床贵啊,还是磨吧。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