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轮轴承更换物语--后续检讨

楼主(2013-12-15):
现在从轴承厂家的技术资料来分析这个案例,厂家资料截屏如下附件

      先看箱的配合,查表里有整体式轴承箱,外圈旋转负荷,普通负荷或重负荷,不可以外径轴向运动,轴承箱孔公差等级N7,用于球轴承。查公差表,基本尺寸225,公差 -0.014 ~-0.06 。
      再回头看看1#给出的数据,轴径+0.02 ;箱孔-0.03 。
      从轴、箱数据可以看出实际轴径的尺寸与轴承厂的建议数值不同,应该修正为负向尺寸。箱孔则是在建议数值范围内。
      再以CN游隙 18 ~53μm来讨论安装游隙,单以箱孔讨论,游隙范围 -0.012 ~ +0.023 是过渡配合范围。取中值则是 0.0175 。从厂家资料里提到,最大过盈量一般取轴径 1/1000 以下。对于225mm的轴径而言,最大过盈量为 0.225 mm。上述数值则是在左式的范围内。 社区另外帖子讨论的 轴承最大过盈量--探讨   tid=232737

      接着看轴的配合,飞轮是轴静止而飞轮转动,查表里有内圈静止负荷,内圈不需易于在轴上移动,全尺寸,轴公差范围等级 h6,再查公差表,基本尺寸150,公差 0 ~ -0.025 。
      再检讨轴径尺寸,明显和厂家技术资料不符,原始尺寸为何已经不可考,如再将轴管尺寸磨小至 h6 范围,则使用正常的CN游隙轴承便可以完成更换轴承的工作,也不会损失五组轴承。因此这个案例在拆轴承后有查手册或轴承资料,则可以一次性便完成维修工作,也无需选用少有现货的C5轴承。

      总结,维修工作中常因零件磨损而无法测得原始尺寸,因此更需要回到设计角度来审视。所以不论是设计或维修,其原理都是一个道理,事前工作有落实事后就减少很多问题。

mfka -1 非技术讨论

网友:
从厂家资料里提到,最大过盈量一般取轴径 1/1000 以下。

请教大侠,此句引自何处?

网友(点评):
NTN 技术资料7.3.3 (4)最大过盈量

网友:
学习了,具体的实例还有理论讲解,
需要更多的人分享

网友:
关键还是轴承游隙的选择问题,轴承的原始游隙被内套与轴过盈配合量,外壳与箱体的过盈量,温度的影响等消耗了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