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位齿轮变位系数线图,怎么确定变位系数?

楼主(2013-12-15):
哈工大的变位系数线图 ,我怎么感觉它不能精确的确定总变位系数和小齿轮变位系数啊 ?

因为算出啮合角一般都是小数点后好几位,还有齿数和一般也不能精确找到位置,那么这两个参数的交点也就不能确定,那怎么找出总变为系数啊?

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定出变位系数?如果都是粗略定变位系数,那要是测绘齿轮时,又怎么能知道这个齿轮的变位系数是多少呢?

网友A:
哈工大的线图的精度一般就够了。
如果你觉得精度不够的话,自己用CAD画出来。
通过齿厚和中心距等的参数的反复核对,是可以找出变位系数的!

楼主:
问题是怎么查啊 它不完全是具体数值对应啊

网友(2014-11-10):
引用 网友A:
哈工大的线图的精度一般就够了。
如果你觉得精度不够的话,自己用CAD画出来。
通过齿厚和中心距等的参数的 ...

请问,用CAD画出来,怎么个监测方法,如何通过齿厚和中心距等参数判断呢,请大侠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