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电、液压、模具和钢结构,哪个方向有前景

楼主(2013-12-15):
大家说说看,机械专业毕业是往哪个方向发展比较有前景?机电、液压、模具还是钢结构?是做技术研发、还是工艺生产好啊,新人请教,\(^o^)/~

网友:
说句废话:做到顶尖都有前景。

网友(点评):
对头。 只要肯学则行行出状元。不去努力啥都是浮云。

网友:
就看你自己喜欢什么啦。

网友:
同意二楼的

网友A:
首选液压,不过相对比较难,不过混个中等水平,你也比其他好;
模具建议不要选,做的忍太多,饱和了,好多以前玩模具的都转向结构了;
机电主要偏于电和控制,看自己能力了,一般学机械的电和控制方面都不怎的;
钢结构和机械结构差不多,不过主要偏于建筑,我认为机械方面的钢结构没啥;
我更喜欢技术研发;
如果有机会的话,首选液压,但是液压门槛相对较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首选液压,不过相对比较难,不过混个中等水平,你也比其他好;
模具建议不要选,做的忍太多,饱和了,好多 ...

大侠能否说说液压门槛高是高在哪个方面?

是对人的基本功要求高、学历要求高、练手的平台少,所以要求高、还是有别的方面?

我对液压不了解,大侠方便的话,说个几句,我有个思路就好查资料了。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大侠能否说说液压门槛高是高在哪个方面?

是对人的基本功要求高、学历要求高、练手的平台少,所以要求 ...

做液压的难,一般本科就把液压作为专业发展方向的学校很少,一般就是开个液压课程,研究生相对较多。
对于刚毕业的学生门槛高在专业对口(但是很少有对口的),和学校知名度。如果学校不是很出众的话,可以考虑去那些知名度一般的单位,3,5年后就看个人能力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做液压的难,一般本科就把液压作为专业发展方向的学校很少,一般就是开个液压课程,研究生相对较多。
对 ...

谢谢前辈回复。
如果是已经工作的人,转行做液压呢?能否再说说门槛和思路?谢谢,我已经工作了,所以还想再了解多一些

网友:
行行出状元,学精通了,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前辈回复。
如果是已经工作的人,转行做液压呢?能否再说说门槛和思路?谢谢,我已经工作了,所以还 ...

我个人认为,门框就是你和公司的双向选择,至于是否可以胜任,这倒不用担心,都是从不会到会。我对液压也不懂,不过我知道液压站是比较难的,其他的和机械关系比较密切。

网友(点评):
明白了,谢谢:) 周末愉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