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齿轮强度分析的问题

楼主(2013-12-15):
小弟最近在做齿轮强度分析方面的工作,由于基础不是很好,同事对这方面也不是很清楚,所以特来社区请教;希望社区的大侠们能为我指点迷津,小弟在此先谢谢了。主要有一下方面的问题;
1、齿轮常进行齿根弯曲和齿面接触的分析,那轮体有没有破坏的可能?
2、齿轮的啮合力和离心力是分开考虑的还是一起考虑?
3、计算的结果使用材料的拉伸强度来评估吗?还是和疲劳强度有关啊?
希望大神们帮帮忙啊,将不胜感激啊,如果问题很业余还请多多包涵啊!谢谢!

网友:
机械总是从最脆弱的地方开始破坏,
计算疲劳强度很重要。

网友:
学学ISO6336

网友(点评):
有没有配套的国标啊

网友:
可参考齿轮设计方面的资料!因齿轮使用工况不同设计是不一样的!

网友:
本人没设计过齿轮 但是在学习资料的时候稍微了解到 齿轮一般会存在齿根部位疲劳断裂 而且齿轮一般需要表面淬火 要保证表面的高强度或者硬度 但是心部要求一定的柔性

网友:
遇到过齿轮联轴器在轮毂键槽部位开裂。事后对材料分析后,发现材料有问题。这已经不属于齿轮强度校核的范畴了。

网友:
在传力的齿轮,而且使用频率不高时,我只考虑他一般受力会不会断裂。在传动力的时候,用好男人疲劳曲线校核。薄弱的就是齿,不考虑本体,除非本体被挖得很过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