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抛物线

楼主(2013-12-15):
这是前次玩的抛物线,是灯具内面利用抛物线聚光的原理车的,用的是宏程序手编,视频和程序在二楼,怎么主楼上传不了RAR??@老鹰,建议可以直接上传视频文件

附上程序
O0020
N100
G99T0101M08
M03S800
G0X0.Z5
G01Z-40F0.1
G0Z10
G0X100Z50M09
M01
N200
N20G99T0202M03S800
N30G00X8Z3M08
G71U0.6R0.2
G71P41Q48U-0.2W0.1F0.1
N41G00X32.78
N42G01X26.84Z-11.03F0.1
N43G01X23.86Z-16.41
N44G01X20.26Z-21.4
N45G01X17.68Z-23.88
N46G01X15.3Z-27.03
N47G01X12.16Z-29.17
N48G01X8.3Z-31.74
G70P41Q48
N48G0Z20
N50G0X118Z100M09
M01
N300
G99T0303M08
M03S800
G0X9.Z3.
#1=0.05
#2=31.7/[16.9*16.9-4.85*4.85]
#3=#2*16.9*16.9
#4=-31.7
G01X0Z#4F0.1
N310
N12#4=#4+#1
N14#5=#4+#3
N16#6=2*sqrt[#5/#2]
N18G01X#6Z#4F0.08
N20IF[#4NE0]GOTO310
N22G01X0
N24G0Z3
N26G0X100Z50M09
N28M30

网友A:
楼主您好,能车函数曲线吗?请问车的时候,是只走一些关键点,还是全曲线上每个点都符合函数?

网友:
二楼也木看到程序,只要有函数,程序简单

网友(点评):
哦。原来是这样。

网友B:
当初我干数控的时候也接触过抛物线编程。数控立车。1。6米武重的用的是西门子802D里面编程手册里没有关于抛物线的编程。但是840D里有。没办法。我当初是用一个相似圆弧代替。然后每一段距离求点。因当初加工的东西精度要求不是很高,而且以光滑为主,所以坐标点放的有点高。我记得当初工件高度是1米2.直径在600左右外形就像dao弹头一样的。我可能是10厘米一个点吧。反正没累死我。没办法。我们厂当初工艺坑爹,什么不负责,全都是操作者自己整。现在想想也挺好。自己整知识全学手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您好,能车函数曲线吗?请问车的时候,是只走一些关键点,还是全曲线上每个点都符合函数?

我采用的方法是,粗车按近点走刀,精车按函数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初我干数控的时候也接触过抛物线编程。数控立车。1。6米武重的用的是西门子802D里面编程手册里没有关于抛 ...

西门子的系统没接触过,应该也是可以采用宏程序来的,像你这样的地方最合适个人练手了

网友:
干嘛不粗车精车都一起搞函数整呢??

网友(点评):
我用的不好,会乱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西门子的系统没接触过,应该也是可以采用宏程序来的,像你这样的地方最合适个人练手了

呵呵 没办法。我以前那坑爹的单位。来的新设备编程培训加设备操作给我讲了两个小时就让我干活。全是靠我自己以前学的摸索。但是那个单位确实挺练手的。当初管的也松。我最狠一次把一个XXX艇的一个部件干短了20cm。罚款200。如果放别的企业早就回家了。。但是现在出来了。感觉国企没意思。。而且现在基本上靠的是关系和钱才能起来。我也是干了8年了。干够了,看透了。所以现在出来做销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