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花键标准有无问题,这么标注规范吗?

楼主(2013-12-16):
请教论坛里的朋友一个问题!在图中的花键标准有没有问题呢?这么标注规范吗?
如果按图纸加工的话,公差怎么控制呢?

楼主:
自己顶起来!!!

网友(2015-02-07):
为什么是M18?不是直径?

网友:
最近也在问这个问题,每次外发加工时,他们都说公差做不到,后来都说口头说的,让他们自己去配!都是简化标注,谁有规范的标注,记得传份参考参考

网友:
不管它写法对没对,至少要把标准号写上去。
以前画图是要把花键齿形和形位公差都画起的,可以不写标准号。
有个标准中提到过,小模数渐开线花键齿形可以用三角形代替。

网友(点评):
标准上是有这种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