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具钢SKS3 内径光洁度不好 Φ8的孔 跪谢!

楼主(2013-12-16):
先用7.5钻头      再用硬质合金7.7立铣刀     然后用瓦尔特的镗刀精镗  效果不好 孔氏盲孔 深度35mm,头10来个还不错,后面就越来越不好,孔也小了10个丝。求解。

楼主:
精镗转速S1500 F80

网友A:
不好意思刚才没注意看材料
刚才的回复作废

你刀片用的什么刀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刚才没注意看材料
刚才的回复作废

用瓦尔特的刀片  WCGT020102-X15 WTP35

网友:
改用枪钻试试

网友:
直接用7.8的内冷合金钻头钻孔,  还有请问你的精搪刀杆是不是合金的 刀片最好是用开左右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