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BN刀具使用

楼主(2013-12-16):
机床:南通钜盛360
第4轴:谭兴210
材料:HT250    C%:3.2%~3.4%,HB:200~250
夹持:液压夹套
刀具加工:轻断削
工序:精加工
要求:底面光洁度希望达到Ra:0.8~1.0

加工一个12.8的槽,主要是底面的光洁度要求。现在想请教的是精加工底面余量留多少?CBN铣刀的切削参数推荐?
注:机床的最大转速8000.   谢谢了!

网友(点评):
工况不一样的,你那是开放式的平面加工,人家是加工槽底。

网友(点评):
恩,共况确实不同的,这个只能参考一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跪求你的这份资料,可愿共享

网友:
精加工底面余量留0.2-0.3

网友:
底面余量留0.2~0.3左右吧,转速开个5000也差不多了,再高设备抗不住。关键是你的刀柄要好,安装后刃口跳动超过0.02的刀柄建议不要用了。进给的话你不能参考楼上的图,那是刀片式的,而且刀片的R角都比你的大,建议每齿进给0.03~0.05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跪求你的这份资料,可愿共享

以前买刀时经销商发给我的,就这2张

网友:
你手上的CBN铣刀端跳如何?
端跳0.01以下的可以用这个参数:
转速:6000n
切深:0.3mm
进给:720mm/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