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Φ8 深35盲孔 要求光洁度不好

楼主(2013-12-16):
材料SKS3  加工中心 先7.5钻头 再7.9立铣刀  8.0螺旋铰刀  效果一塌糊涂。急急  刀具全部是硬质合金。

网友:
材料太硬了,转速进给全慢下来。

网友:
可以考虑在钻7.9之后用精铣,估计也是够你呛的

楼主:
加工一孔要1个小时,没意思了。

网友:
是光度不够吗?刀具跳动大就不可以

网友:
1)刀具跳动是否过大。
2)0.1的余量太少了。
3)铰刀的线速度和进给不能太快。

网友:
你指的一塌糊涂是怎么个糊涂法??
是铰不好,还是铰不出来。。

楼主:
铰出来,孔里面一圈一圈的

网友:
余量小了,一般铰孔都要0.2左右,铰刀转速放慢,走刀适当快点

网友:
6楼的建议可行,切削速度不能太高

网友(2014-06-01):
余量小了,铰孔放0.15-0.2左右,铰刀转速放慢S100,走刀适当快点

网友:
转速200
走刀20

网友:
用钨钢棒车  生钻后铣刀铣再车 不过还要看什么材料

网友(2014-07-05):
转速进给慢点用G85

网友:
    为何不弄个搪刀镗一下?

网友:
撸主,我告诉你根本原因,由于是盲孔所以切削下来的料堵在里面导致绞不好的,你钻完停下吹垃圾,铣刀搞完吹垃圾,铰的时候也要吹吹垃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