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4折弯后折弯处磁铁能吸住,怎样才能让它抗磁?

楼主(2013-12-16):
请教各位大侠,304折弯后折弯处磁铁能吸住,怎样才能让它抗磁?

网友:
是这样。期待高人解答。

网友:
固溶

网友(点评):
http://wenku.baidu.com/view/b6642ba0b0717fd5360cdc99.html

网友(点评):
固溶退火处理最实用

网友:
可能材料有问题,含Cr量低,是进口料吗?

网友(点评):
不锈钢加工焊接后 都会略带磁性

楼主:
不是材料问题,只有折弯处可吸住。

网友:
想知道原因哦,坐等大侠解释

网友:
哦 真有这事啊  长见识了

网友:
用退磁仪

网友:
金属之间紧密接触的原子转移现象,属于正常,可以在工件两面垫上和工件同样材质的薄板,折弯后,估计就没磁力了。

网友:
不锈钢304,316折弯之后会根据加工的情况,或多或少都会有磁性,
这是组织放生了变化,去磁即可

网友:
折弯变形区的组织由奥氏体转变成了马氏体。需固溶处理

网友:
形变组织变了

网友:
折弯后 组织变化了 出现了马氏体!本来奥氏体在常温下就不是很稳定 经过折弯就会出现马氏体!最好的方法就是固溶处理

网友(2016-05-01):
还有这事,涨姿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