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多年老技工遇到新困难

楼主(2013-12-16):
刚接到一个单子,要求有0.2的小孔,问题来了:用线切割割不了0.2的钻套,问有没有这样的小夹具。请大虾帮个忙  I( v3 M3 v& T0 j

网友:
有一种钻柄大许多的钨钢钻,或者电火花穿孔。

网友:
用仪表机床加工转数能达到,我加工过原天津自行车检测中心的活是0。4的孔长度20MM,用的就是仪表车床,其它设备没有那么高的转数。

网友:
童言无忌!首先我不知道你要加工什么材料,孔又多深,加工的设备是什么。0.2相当于是2根不到头发丝般粗细,孔浅或许可以采用原始机械加工,用大一点的合金钻头沉孔,然后用小钻头干。由于本身孔经只有0.2,所以感觉用钻的法子保证不了你所需要的要求,可以考虑采用电火花或是激光打孔,估计激活比较适合你

网友(点评):
赞同使用激光

网友(点评):
知道激光的成本是多少们,用激光的成本足以让老师傅基本没有利润。

网友(点评):
我表示没玩过激光,也不知道它的利润

网友(点评):
0.2相当于是2根不到头发丝般粗细,。您的头发够粗的

网友:
用电火花打孔

网友:
最近老看到钻头发丝大小的孔啊  电子行业么?

网友:
用火花机穿孔,普遍

网友:
可以这样做,磨半孔,两片合成为一个完整的钻套,比线切割和电火花做的耐用的多

网友(点评):
谢谢,也考虑过。

网友:
直接火花穿孔。0.2.。

楼主:
不好意思,这什么晚才回复大家。我的目的就是想知道这种0.2的钻头外国用什么东西夹。火花穿孔,激光不适合。产品公差在0.005,深1.2MM,通孔。目前0.46的孔已经成功。0.2的还搞不出来。还请帮忙找一找

网友:
有看到进口0.2的钻头柄径在0.5-1之间

网友:
搜索汽车喷油嘴加工就知道了!我在机械展上看过!0.1都干

网友:
以前看到过有“微水刀激光”技术,水流直径25um~75um,可能加工成本会大点

网友:
你要是19丝的话 中走丝的水嘴就是现成的 可以直接拿来用了。

火花机打吧,激光更好,为啥不直接用合金钻头打呢?

网友:
精雕机可以打这个孔,0.1的好像都有

网友:
电火花穿孔

网友:
社区里玩大家伙的不少。玩微型制造的不知道有多少

网友:
0.2,技术考验,,,

网友:
可以试试定柄钻直接加工、
另外听说有0.08的钼丝,那是不是意味着可以切割0.20 的钻套了,线切割不懂,只是建议。

网友:
连钻夹都不清楚该用什么,说明这类经验一点都没有,那么你的设备之类的更不用说了,所以你不能接这活儿。从没干过的活儿千万别接,干不了违约金够受的。穿微孔看多深,薄板穿微孔钻头勉强可以应付,最佳是化学腐蚀。穿深孔除了火花和电解,根本没招。

楼主:
谢谢大家的关注。我把情况详细介绍一下:我们目前已经成功生产了0.46的孔。它的公差要求在0.005。产品是园柱体,外径是6MM长13。一头用1MM的钻头打10.8。另一头是0.46的。现在更改0.2的。我在社区内看了很多东西。大多数对仪表车不了解。我们主要靠仪表车生产的。它对工人的要求很高。当然也有经济数控车,但对打小孔来说。仪表车是最佳选择。

网友:
直接火花穿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