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车加件多少钱

楼主(2013-12-16):
材质SUS304

数量100PCS

表面较光滑,可能是精车/外圆磨

采购部买来只有1元/PCS

请教一下,这么便宜怎么做出来的

网友:
没有什么精度,量大价更低

网友(点评):
是怎么做出来的,是有做这种类型的专用设备吗

网友:
这个只需要买模具顶针去切割需要的长度,

网友(点评):
模具顶针也不止1元一个吧?

网友(点评):
这些都是批量制作的,估计0.5元左右就可以买到了

网友:
你们买100个每个1块钱并不意味着人家做100个每个1块钱。再说,有可能人家是做标准件的,你那东西人家还不用冷镦内六角,也不用加工螺纹了。1个M2的内六角螺钉也不要多少钱的。你随便搜搜网上做标准件的,螺钉螺栓都是几毛钱的东西。

网友:
仪表车,压铸。冷墩。各种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