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G 怎么这样子 拉伸下就多了线条了 请问哪儿错了

楼主(2013-12-16):
UG 怎么这样子     拉伸下就多了线条了     请问哪儿错了
请看图片

网友:
八成是你自己的问题

网友A:
你用的是线框方式显示实体,类似于轴测图方式。

网友:
实体对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是线框方式显示实体,类似于轴测图方式。

我知道着色          是多出来的那个斜线   用的布尔求差    和proe的区别在哪     刚开始学ug

网友:
多的哪条线框了?怎么出来的?

网友:
线框有问题,不在同一深度

楼主:
今天看看了  我要自学网  教程             只有在基准平面绘制才可以布尔运算

网友(2014-01-17):
个人感觉UG操作起来自由度大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