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手机或者平板电脑与机器人无缝链接。。。

楼主(2013-12-16):
智能手机或者平板电脑是人们常用的设备,如果能让它们与机器人无缝链接,那生活讲话发生很大变化,老幼照顾,玩具,家务等市场也是非常大的。

网友:
啥意思?电脑操控机械人?

网友:
如果不考虑技术问题的话,成本就是大问题了。。。

网友(点评):
成本小才对

网友:
市场是很大的,关键是价格能不能被一般家庭接受。

网友(点评):
我在深圳的同学已经实现手机控制家里的带摄像头小车,随时看看家里是什么情况

网友(点评):
这个东西淘宝上很多,不够智能,离真正的实用机器人还有很大距离,你说的估计和智能家居更靠拢些。

网友(点评):
你讲的也有道理,编程没达标吧。

网友:
鄙公司正在做这方面的东西。
增加的那个平板听电气工程师说叫什么“口袋屏”。

网友(点评):
成本怎么样?

网友(点评):
刚刚开始。。。八字还没有一撇。。。

网友(点评):
搞定了教我两招呀!^_^

网友:
用现在两个手机就直接可以用,自己编程就是了,

比如,一个手机在你手里,另外一个通过PLC控制一辆车,就完全没有问题,

短信内加你自己的变码,收到信号解一下就是了,完全不牵扯什么技术

网友(点评):
我现在正在想办法拿一部平板当一个机器人的主机,还没想通呢,见笑见笑。

楼主:
想拿一部平板当机器人的主机,因为平板上面的触摸系统‘处理器、摄像头等软硬件都是现成的。

网友:
这个没啥问题,用语音系统就可以玩,

1,手机讲话

2,对方收到,音频模块接转换,可以直接给控制器,

3,控制器收到,执行之前先发一个‘编码机器语音’给手机,确认动作,

4,你在手机侧发一个特殊指令音,再收到就可以执行了,你说话速度够快,那边的动作就可以很快,或者,不要求‘回示’的系统,直接按你指令可以跳舞,都没问题,这在当今都不是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