验证零件干涉问题求助

楼主(2013-12-16):
如图所示,想验证零件2是够可顺利通过零件1中间的孔(必须从内腔向外穿过),遇到此类问题,本人验证时是通过cad建个块,然后一点一点旋转,一点一点试,感觉甚是麻烦,效率低。请问大家诸如此类问题,有没更简单的方法来验证,静待大侠们来解疑。。。

零件1

零件1

零件2

零件2

网友A:
尺寸一算就知道了,26.9+46/2=49.9,计算结果小于销子长度,肯定干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尺寸一算就知道了,26.9+46/2=49.9,计算结果小于销子长度,肯定干涉。

您好,如将零件2改为直径为10的圆棒,长度不变(54.5),此时按您的公式计算结果应还是干涉,但实际倾斜后是可以顺利通过的。

网友(点评):
所以说他的计算方法不对。

网友(点评):
这时候就不能按这个公式算了。因为在14的孔里就可以把销斜过来。

网友(点评):
孔与销子的直径相同,要想使销子进入孔里必须是孔的轴线与销子的轴线重合,偏一点都进不去。孔里的空间必须大于销子的长度。

网友(点评):
销子直径的减小就不是这种算法了。

网友(点评):
确实如此。请教大侠假如第二种情况(销轴直径减小到10),是否可以由简单计算来得出结论?

网友:
即使数学上能通过,考虑到人的操作性,也有可能卡主,设计时最好能保证足够的余量,以前自己设计上也碰到楼主
这样的问题,纠结了几个小时画出来,请教下面师傅,师傅直接说太麻烦,最后还是改了方案

网友:
零件1的阶梯孔是怎样加工出来的?

网友(点评):
背刮是什么工艺来的?没听说过。

网友(点评):
反侧开槽有这种刀但是只是没见到过,有视频你可以上网搜搜,

网友B:
用三维软件,一点点挪,一边挪一边看。
如果是用Inventor,可以启用“接触集合”,就是零件碰上就不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三维软件,一点点挪,一边挪一边看。
如果是用Inventor,可以启用“接触集合”,就是零件碰上就不走了。

这两个零件不是很复杂,在CAD中一个视图是否就可以验证是否通过呢?

网友:
见过pore功能演示图片,有个功能是一个部件沿特定轨迹运动可以得到部件运动的轮廓包络线,记不清在那个论坛上看到。

网友:
倒起推。
直接考虑能否拿出来

网友C(2022-09-22):
个人认为用solidworks先等比例建模,然后仿真配合,运动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个人认为用solidworks先等比例建模,然后仿真配合,运动

有点复杂,能具体分享一下怎么操作吗?

网友(2022-12-12):
孔到边的距离没标出尺寸,不好算吧

网友:
没必要用3维吧

网友:
仿真下轨迹就好了

网友:
三维建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