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换了轴承有出新问题了

楼主(2013-12-16):
一台6136的数控车,因为车出来的工件径向有震纹,把主轴上的轴承都换了,现在端面又有震纹了,各位帮看看,

网友:
先顶一个,让能人来解答

网友A:
        这个问题我曾经发生过,沈阳机。就是你这个问题厂家派了4队人马也没有搞定,最后亲自动手搞定了。是发生了纵向力和横向力不均造成的,N年了具体情况也不记得了。

网友(点评):
有人说是轴承的问题,我觉得是刀架托盘的问题

网友(点评):
是主轴没装好呀

网友:
检查一下小拖板看看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我曾经发生过,沈阳机。就是你这个问题厂家派了4队人马也没有搞定,最后亲自动手搞定了。是 ...

兄弟,这就是不随时记录的结果。。。。

网友(点评):
当年我是搞技术工艺的,是为了不担误生产才做的职外活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