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哪里能加工塑料(聚丙烯)轴?

楼主(2013-12-16):
北京哪里能加工聚丙烯阶梯轴,尺寸大约为,长度700mm,直径75mm?谢谢!

网友A:
这么长,不好加工吧?一般都是注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长,不好加工吧?一般都是注塑吧

我对塑料加工不了解,若是制造模具成本太高,不知道怎么加工特定的样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