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导溢流阀串联怎么算调整压力

楼主(2013-12-16):
先导溢流阀串联和并联的时候调整压力怎么算,原理图是怎么样的。

网友A:
溢流阀不存在串联,如果有的话,也是控制遥控口。并联的话,调整的最小压力为系统压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溢流阀不存在串联,如果有的话,也是控制遥控口。并联的话,调整的最小压力为系统压力。

或者说我想不通如果溢流阀之后有个顺序阀或者之类的为什么溢流阀入口的压力要加上之后伐的调整压力,而如果溢流阀在顺序阀之后的话溢流阀的压力不用反作用于顺序阀。等会我上点图= =

网友(点评):
我见过有机床液压原理图这么用的,很少见。

楼主:
这是顺序阀和溢流阀的如果把他们位置交换油泵如的压力算法也不一样。

楼主:
还有就是这种溢流阀的接法

楼主:
引用 楼主:
还有就是这种溢流阀的接法

[p=164, null, left]两系统中溢流阀的调整压力分别为

[p=164, null, left]p

A

[p=164, null, left]=4MPa, p

B

[p=164, null, left]=3MPa, p

C

[p=164, null, left]=2MPa

[p=164, null, left]

[p=164, null, left]当系统外负载为无穷大时,泵的出口压力各为多少

楼主:
两系统中溢流阀的调整压力分别为pA=4MPa, pB=3MPa, pC=2MPa。当系统外负载为无穷大时,泵的出口压力各为多少

网友:
a)图的系统压力应该是2MPA  b)图的压力是4MPA

网友(2014-01-26):
b是6MPa,这种练习题好像没什么意思

网友:
不要发这个帖子了。
一次我去比亚迪面试,主管问我溢流阀怎么用?我说可以并联也可以串联,结果就被刷了。
以后不管对任何人,我都说溢流阀并联,结果就找了好工作了。
呵呵,这就是中国,你要学会适应!

网友:
哈哈,看来溢流阀只能并联了,那减压阀也只能串联了呗

网友(点评):
这就是中国,大家都是盲从,真理掌握在少数人手中,要人云亦云,才能在各种运动中生存。

网友:
你们这么说,让小朋友们怎么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