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要带动一个箱子转动,应该怎么连接电机轴和箱子?

楼主(2013-12-16):
电机要带动一个箱子转动,就像监视器那样的,应该怎么连接电机轴和箱子?

像监视器那样,电机轴转动很慢,带动箱子转动,箱子是小的,薄板做的,可以用什么办法使电机轴连接箱子。

谢谢。

网友(2015-06-09):
你把架子跟箱子固定在一块,然后再架子上做轴不好吗

网友A(2013-12-16):
箱子是由多小呢?很小的话用舵机可好~

网友:
用齿轮或联轴器

网友B:
做一个架子固定箱子可以吗

网友C:
可用联轴器、齿轮、链轮去传动,就看你怎样去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用联轴器、齿轮、链轮去传动,就看你怎样去选择。

我也想用连轴器,但是箱子上没有轴,我想问一下怎么在箱子上装一根伸出的轴(和箱子固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一个架子固定箱子可以吗

我要让箱子随电机轴转跟着转,用架子固定还怎么转?,我要实现的功能和监视器摄像头差不多,摄像头在左右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箱子是由多小呢?很小的话用舵机可好~

我大概设计的箱子大小是110x80x60mm这样的,电机的话我打算使用减速电机,淘宝上有卖的自带减速机构的那种,就是现在我不知道怎么把电机轴和箱子固定起来,使轴转箱子也转,

网友(点评):
做个加工件就行,箱子有多沉?绕哪块儿转动?给个示意图大家看看

网友:
100去买一个摇头扇,拆开看看。

网友:
建议参考运动摄像头的云台结构,或者是单反相机的三脚架,原理一样的,只不过动力由电机,舵机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