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两轮挤压后出来的纸张怎么放整齐

楼主(2013-12-16):
每张纸重2.3克左右,面积为49725mm²,出来时的速度为1.5米/秒左右,因为两滚筒挤压过程中要发热,木质滚筒需加油,所以纸张出来时很软且前端稍微有点向下卷,纸张是毛竹纸

网友A:
楼主可以参考下报纸的机构,报纸倒是挺大的

网友B:
那个大滚筒怎么是木质的,滚筒一般不都是橡胶包裹金属吗?

网友C:
做一个同步的机械手一切都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一个同步的机械手一切都搞定

师傅你好:
因为我的不是印刷机,进纸是无机的,没有规律的,我不知道你说的机械手是什么样的,麻烦画张简图看看好吗,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大滚筒怎么是木质的,滚筒一般不都是橡胶包裹金属吗?

我的不是印刷机,谢谢师傅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参考下报纸的机构,报纸倒是挺大的

因为我的进纸是无机的,没有规律的,用夹的办法的话好像实现不了,师傅帮忙想想有没有其他办法,谢谢了

网友(2014-04-23):
你先在出纸地方加上一排主动辊,直径30左右就可以。计算下需要的传动比。让表面线速度略快于对压辊。大概两根就可以了,如果不行就在上面放两根皮带,材质用PU的就可以。这样你的纸张就可以先出来,再在后面加个斜坡收纸。  这样一切OK。

网友:
楼主的设备好像是上光覆膜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