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近画的一套复合模具,恳请各位大侠指正。

楼主(2013-12-16):
这是小弟最近画的一套复合
模具,恳请各位大侠指正。

网友:
我表示我只知道模具有8块板

楼主:
自己顶一下哈。

网友A:
很久没看模具图
不知道红圈部分是不是错了
我看不出产品怎么出来的  下模具出来的话红圈应该是多余的
上模具出来呢 下模具也没弹料装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久没看模具图
 不知道红圈部分是不是错了
我看不出产品怎么出来的  下模具出来的话红圈应该是多余的

这个矩形的板料是通过上面的打料板直接打下来的,然后小孔废料是直接由画红圈的那个孔排出去的呵。

网友(点评):
那就是从上模具脱料了 你这个模具有没有料卡下模具的可能 上冲模也没有返回动作吧

网友:
虽然不是冲模师傅但是还是要顶顶

网友B(2014-02-23):
这种结构,上模顶块很容易给打杆顶烂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结构,上模顶块很容易给打杆顶烂吧

小弟请教大侠,这种情况的话应该如何处理哈?

网友:
有没有dwg共享,这样看得更清晰点。

网友(2014-04-11):
引用 网友B:
这种结构,上模顶块很容易给打杆顶烂吧

在公夹板和上垫板加顶针作用顶块,在顶针的上方也就是上模座下表面铣一位置放垫块(覆盖住全部顶针),这样可以通过顶针限高,就算打杆下深了,也是直接作用在顶针上面的垫块上,顶多垫块破裂,而顶块不会受到影响。。。个人愚见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很久没看模具图
不知道红圈部分是不是错了
我看不出产品怎么出来的  下模具出来的话红圈应该是多余的

这是倒装复合模。冲孔废料从这个孔落下;
我也觉得红圈这里应该就是一个锥孔,lz这么做容易卡料吧。

网友:
也共享一副网上下载的复合模结构图,请大家过目,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倒装复合模。冲孔废料从这个孔落下;
我也觉得红圈这里应该就是一个锥孔,lz这么做容易卡料吧。

大侠所得有理,当时设计成这样是因为我们厂里的模具都要修磨好多次,一直用到凹模开裂才换的,然后当时考虑要是做成锥度的凹模的话,修磨凸凹模的时候凹模尺寸就会变大,然后工件的毛刺就会增大,所以凹模的结构选择了阶梯孔的形式。

网友(2014-09-03):
顶杆直接顶中间,卸料块两头的摩擦力不一样,会顶歪了卡主吧

网友:
一、建议下模用弹簧卸料吧,还有那个挡料销不合适;二、冲孔的废料实际工作下面最好铣一个台阶装接废料的板,三、目视你的上推件块挂台太薄了,也建议用弹簧卸料,四、上模的销钉那个地方线画的不清楚,貌似漏线。建议楼主还是多接触接触实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