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刀补,请教

楼主(2013-12-16):
机床布置,刀装在Z轴上,工件在X轴上.如下简图所示:

半闭环,828系统,伺服已优化,反向补偿恰当,无螺补.循圆,编码器数据图形完美,最大偏差小于1微米.
加工轮廓,走刀方向如下图:

关键是有段圆弧,要求轮廓度5微米以内.
刀沿方向选的P2=3(正确否?)
在切入有效轮廓前,G42生效,切出有效轮廓后G40取消刀补.(实在抱歉,程序改天补上)
检测结果是轮廓度刚好5微米,很不保险.
如上所述,就刀补的用法来讲,有无错误或需要改进的地方.请指教.俺是头一次使用刀补,先汗一个.
至于机床本身的精度就不讨论了.
谢谢诸位.

网友:
这跟刀补没关系。

网友(点评):
那请教刀补是干什么用的?欠切和过切是什么原因?

网友(点评):
因为刀尖有R角,双轴联动时会产生尺寸误差,所以通过系统内部的计算在程序中进行补正。比如你车个R5的凸圆弧,你用R0.4的刀尖不走刀补,程序是R5时,实际加工出的是R5.4。这就是欠切。刀补跟轮廓度没有任何关系的。

网友(点评):
你的例子中,刀补只影响圆弧的R。

网友(点评):
可能是我表达有问题。要求是轮廓和标准轮廓进行比对,最大偏差不能超过5微米。R不对了,也是要记入误差的。另外,比对图形我还没看到,不知道究竟是什么地方有偏差。

网友:
刀装Z轴??z轴还能这么移动吗?

网友(点评):
当然能这么移动。

网友:
G42是正确的,这是半径右补偿。但是“刀沿方向选的P2=3”是啥东西?你这是什么机床?车铣中心?

网友(点评):
西门子系统是这样的

网友:
螺旋你是,用宏高手吧,咋连刀补都没用过那

网友(点评):
我做磨床的,的确没有用过刀补。宏,磨床用得很多的,。

网友A:
把尺寸标一下吧。

网友(点评):
出差在外,程序在办公室U盘里。回去我贴程序,尺寸点位数据在程序里有体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尺寸标一下吧。

/N10 M08
N20 M05
N30 TRAANG
N40 STOPRE
N50 R50=R90+14.3313-R92
N60 R51=R50-18.8276
N70 R52=R50-19.5787
N80 R53=R50-19.3822
N90 R54=R50-19.3822
N100 R55=R50-19.6516
N110 R56=R50-14.3313
N120 R60=R91-70
N130 R61=R91-62
N140 R62=R91-56.845
N150 R63=R91-56.095
N160 R64=R91-51.195
N170 R65=R91-50.445
N180 R66=R91-5
N190 R67=R91
N200 R68=R91+5
N210 STOPRE
N220 FFWON
N230 SOFT
N240 T1
N250 G41
N260 G94G90G01X=R50F5000
N270 Z=R60
N280 X=R51
N290 Z=R61F=R9
N300 X=R52Z=R62
N310 X=R53Z=R63
N320 G03X=R54Z=R64CR=9.996
N330 G01X=R55Z=R65
N340 X=R56Z=R66
N350 Z=R67
N360 Z=R68F5000
N370 G40
N380 G01X=R50
N390 T0
N400 STOPRE
N410 R90=R90-R92
N420 R91=R91-R93
N430 R10=R10-(R92/COS(30))
N440 R20=R20-(R92/COS(30))
N450 R99=R99+(R92/COS(30))
N460 R2=0
N470 M17

网友(点评):
这个程序完全看不懂~还是来个尺寸好一点~我给出刀补需要的尺寸~你可以看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尺寸标一下吧。

有效轮廓从62到5这一段

网友(点评):
你这个图标的有问题,怎么会有这么多尺寸?一个切狐而已

网友(点评):
只需要标注圆R多大,圆心距离台阶处距离。你最好还是上原图纸比较好

网友(点评):
这是俺编程需要的点位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