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减小气缸的冲击力

楼主(2013-12-16):
气缸冲击力太大了,把产品都压坏

楼主:
上图,这是图片

楼主:
能用其他机构代替气缸吗

网友:
哥们,加个弹簧试试

网友A:
调节流阀,加缓冲,减小气压。

网友(点评):
进气前面再加个小型减压阀,保证又慢又轻,温柔呵护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节流阀、减压阀、缓冲器.....

网友:
加装阻尼缓冲。

网友(点评):
这种效果不错;不过不要用国产的,很容易漏油;

楼主:
调节流阀,加缓冲,减小气压。都试了,还是不理想

网友(点评):
还有一种电缸,能精确控制行程和力度,夹鸡蛋都没有问题

楼主:
啥气缸。能说下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调节流阀,加缓冲,减小气压。都试了,还是不理想

怎么个不理想法  说具体点呗

楼主:
还是冲击力大
把产品压坏

楼主:
能否讨教大事如何改下结构

网友:
替换一个具备缓冲功能的气缸,PPV或者PPS的都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调节流阀,加缓冲,减小气压。

就这样

网友B:
节流阀,或者比例阀,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节流阀,或者比例阀,都可以,

调节流阀没用的,气太小速度跟不上

网友(点评):
用电磁比例阀,就可以!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调节流阀没用的,气太小速度跟不上

缸选得太大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缸选得太大了吧

缸径也改小过,还是不行,用电池阀比例阀到还没试

楼主:
引用 楼主:
调节流阀没用的,气太小速度跟不上

电磁比例阀会不会气太小。带不动气缸,还有比例阀是怎样控制气路大小的

网友:
把行程先调好,在从气压、缓冲上考虑

网友D:
缸径,行程,缓冲器选对不会不好使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缸径,行程,缓冲器选对不会不好使的吧

不好使
,试过了

网友E:
这都说了两三天了,楼主还没说到底是啥样的工况。。。

起码得说夹的东西是鸡蛋还是高脚杯还是。。。
起码得说说运行速度是多少。。。

起码。。。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都说了两三天了,楼主还没说到底是啥样的工况。。。

起码得说夹的东西是鸡蛋还是高脚杯还是。。。

点焊机上的

网友(点评):
这就算说够了???

网友:
缓冲汽缸

网友(2020-07-03):
电缸精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