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衬套怎么做呢?

楼主(2013-12-16):
外圆0.4的光洁度,全在立车上做完,外圆超精。材料类似不锈钢,但比不锈钢要硬,图纸上标的WSP-L/ WSP240.以前别的车间做过两个,全部变形超差了,现在丢给我这了,我想先把两端平行车出来,然后压外圆车内孔,留50丝余量,把外圆做到位,超精。然后做压外圆做内孔到位。挑头做止口,车倒角,台阶。不知道这样做会不会有什么问题,请各位师傅给指点下

网友A:
关键是工装,夹外圆时要整个圆周接触,抵御切削力。撑内孔同样。

网友(点评):
基本是不能用夹的了。以前也是想做个类似十字撑的杆子放里面,后来想到外圆要超精,基本就是废的了,所以只想这先做好外圆再来做内孔。

网友:
做工装

网友(点评):
这个回答没有意义。

楼主:
不给做工装了,就两件。

楼主:
上次做724外圆,内孔664,10个米厚,中间还带6个米宽切槽,平行要求3道的挡环都没给做工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键是工装,夹外圆时要整个圆周接触,抵御切削力。撑内孔同样。

准备全部上压板,就不上卡爪了。就是不知道压4个点会不会变形。想压8个点,但是桩子压板什么的不够。反面做倒角的时候可能要专门做4个压块了。压位只有3,4个毫米。底下又有2个米倒角的悬空。实在是玄啊

网友B:
这个建议用压环,压盖,,,,,,压块也不好做。

网友:
有点难度 ,学习下

网友:
看可否增加工艺长度最后去掉

网友(点评):
不行,前4件毛胚都是铸造的,全部报废,这两件是用板件卷的。加长最后还是会遇到撇长度问题。

网友C:
工件的材料类似不锈钢,但比不锈钢要硬。从图中尺寸精度看出内孔是要跟其他工件配合的,精度要求比较高而外圆的精度要求相对比较低。楼主的工艺:先把两端平行车出来,然后压外圆车内孔,留50丝余量,把外圆做到位,超精。然后做压外圆做内孔到位。挑头做止口,车倒角,台阶。挑头做止口,车倒角,台阶。楼主先是把外圆做到位,然后压外圆做内孔,这里想问下你是如何压外圆的(也就是如何装夹工件),因为这个时候其实工件是薄壁件了,你怎么样保证工件加工孔时不变形?而且这里是最后精加工孔的,请问这个精加工孔是靠什么定位的,难道靠先加工出来的外圆定位最后精加工的孔,以精度低的定位加工精度高的?还有其实不锈钢材料难就难在内孔的加工。这个工件最好有个简易的芯棒撑住工件,芯棒不要太长。想问下这个工件最重要的不是外圆吧,外圆的光洁度0.4靠车床比较难做出来,除非刀具比较好。外圆如果超差应该不影响到最终装配以及产品的正常使用,反倒是内孔尺寸超差亦或是工件变形严重导致工件报废,对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工件的材料类似不锈钢,但比不锈钢要硬。从图中尺寸精度看出内孔是要跟其他工件配合的,精度要求比较高而外 ...

外圆技术员已经将精度改成-0.3到-0.35了。外圆-0.5是镀络后的尺寸。解释下压外圆,其实就是从外圆压套子端面。先做外圆是因为外圆要超精,超精发热大,力量也稍大。怕内孔先做出来后变形了。就是校外圆做内孔,还只能校4个点,装夹的话都是用4个压板。今天已经把内孔粗车出来了,校4点就已经变形了7个丝。精车只能在压紧力,刀具跟切深上控制下,看能不能保证在0.03.外圆现在留了50丝余量,明天去了会松装夹后校一次。能保证在1丝内的跳动倒时就校4点做内孔了。

网友(点评):
首先感谢你这么有诚意的回答,现在想问下你:这些尺寸中,如果非要你保其中一些尺寸,而放弃其他略微不重要的尺寸,你要保哪些?也就是哪些尺寸对产品最终性能影响最大?

网友(点评):
没有能放弃的,报检过不了关。其实我觉得东西这么薄了,内孔外圆丢一个,另一个也会丢了。行位公差要求有点高了

网友(点评):
该我谢谢你才是

网友(点评):
外圆的跳动要求和垂直度要求都是3丝,这个保证起来比较难,因为薄壁件易加工变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建议用压环,压盖,,,,,,压块也不好做。

上丫环,压盖的话就要做工装了,我是1.6的立车,工件内孔是620,正好把卡槽给顶死了。现在都是压在卡爪的槽里做的。

网友C:
不推荐楼主采用压板装夹,校4点做内孔了。因为首先外圆的尺寸精度不高,以它定位加工内孔不合适。所以必须考虑采用镗出的同心铜软爪装夹工件,你三爪定位加工工件,这样精度可以保证。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推荐楼主采用压板装夹,校4点做内孔了。因为首先外圆的尺寸精度不高,以它定位加工内孔不合适。所以必须考 ...

外圆精度是5个丝,超精的话,圆度2个丝内是没问题的,只要装夹不变形的话。压的话变形应该还好吧,立车上没三爪的。外圆超精了就不让夹了。打表都只能打杠杆表,百分表一打就一道印子

网友(点评):
由于技术员将外圆精度要求在5丝之内,的确以外圆定位加工内孔是可以的。不过四点定位操作加工内孔相对来说耗费的时间比较长,再加上你说的不上工装,这个的确是个不得已的办法。

网友D:
有难度

网友(点评):
提出你的建议,好么,别看看不说话。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难度

不好意思啊。我是真心不知道。我都感觉立车0.4的粗糙度怎么实现

网友E:
先粗车内外圆,留个0.5,平两端面,松开释放一下,这个部分随便你咋夹,保证可以精加工的量就好了,上机床校正,中间用压盖锁紧,压盖做个台阶,能压住一点点就好,也不用太大力,多分几刀干出外圆,压盖不松,做几个压板,压端面,再松中间的压盖,同样多分几刀干出内孔,以前有个工件试这么做的,不过没你这么大。

网友(点评):
正解,,,,,加工后变形最难弄。

网友:
薄壁件啊....变形不好控制,卡爪最好还是不要用了,多搭几个压板把!

网友:
学习了^_^来自: Android客户端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先粗车内外圆,留个0.5,平两端面,松开释放一下,这个部分随便你咋夹,保证可以精加工的量就好了,上机床校 ...

搞不了压盖了,没地方拉。外圆开完粗校了下,跳3个丝,换刀片精车了。应该会好一点。明天超精去,我想问下,超精除了用煤油,还能不能用别的啊

网友F:
压端面吧  去焊接应力没 慢慢车

网友(点评):
粗车完,留3个米余量,放了两天自然时效。

网友D:
引用 楼主:
搞不了压盖了,没地方拉。外圆开完粗校了下,跳3个丝,换刀片精车了。应该会好一点。明天超精去,我想问下 ...

能说一下超精是什么意思。如何超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说一下超精是什么意思。如何超精吗?

就是挤压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F:
压端面吧  去焊接应力没 慢慢车

确实车得慢,上周5上的,到现在外圆都没做出来。厂里做个事真JB难

网友:
我们做阀门 我见过有些东西一车就是一个半月

网友(2015-01-31):
超精就是挤压,谁能再多说两句吗,怎么挤压的,挤压刀具怎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