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w2012 工程图的投影问题

楼主(2013-12-16):
原来用3d图转2d工程图的过程中,只要插入了主视图,把鼠标移动到右边和下边就会自动出现相应的投影。
今天用了一下同事的电脑,插入主视图后,却要双击左键选择投影视图才能出现相应的视图。
去网上查了好久都没发现和这个有关的设置,请问改变哪里的设置才能便捷的插入俯视图和右视图

网友A:
自动开始投影视图

网友:
楼上正解,楼主没少个点设置。

网友:
以前没遇到过这种情况还真没注意,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动开始投影视图

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动开始投影视图

嗯,多谢解答,确实是这个设置的问题。学习了

网友:
学习了,以前都没注意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