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深孔批量加工,请高人指路

楼主(2013-12-17):
要加工如图的零件(可点开图片,滑动鼠标滑轮看大图),60左右深的小孔,作为化学药剂压制的模具,要保证小孔表面光洁度和误差,而且效率要达到每天500个孔的加工速度。不知道用什么工艺或者设备能够达到?

另外,图中标的轴承钢(GCr15)是原有的材料,现在因为化学药剂中加入了稀硝酸,轴承钢(GCr15)有生锈的问题,现在初步考虑换一种硬度能达到原要求的不锈钢才行。由于小孔加工工艺方向未确定,材料选择也是问题之一。

请大家指教 谢谢!

网友:
用枪钻吧,整体硬质合金,高压油冷

网友:
mikron钻头,专门加工小孔的,有专业的解决方案。你上网搜一下吧。

网友A:
首先除去我不熟悉的材料和热处理。孔间距小于1丝,你用电火花工装基本上是保证不了,2.5完全可以上加工中心,效率也完全可以,这会就是刀具选择的问题。剩下的1.5我不多说,没好法子,自己也玩过,老是断钻头,你看看激光打孔的资料

网友(点评):
激打不了这么深

网友:
第一个2.5钻 加工中心上如何能搞成?不需要热处理的情况下怎么弄 请教下

网友(点评):
钻铰不行吗?

网友(点评):
60左右深 钻铰 能保证?

网友:
火工制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首先除去我不熟悉的材料和热处理。孔间距小于1丝,你用电火花工装基本上是保证不了,2.5完全可以上加工中心 ...

0.01线切割怎么保证不了,粗糙度1.6也是可以的
但是这个不适合加工这个
要加工效率还是楼下的讲的专用钻头和机床,转速在2w左右,一个孔大概在3秒左右时间就可以搞定。

网友(点评):
3秒??2W转??f1800??那你慢慢玩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0.01线切割怎么保证不了,粗糙度1.6也是可以的
但是这个不适合加工这个
要加工效率还是楼下的讲的专用钻 ...

给你看个视频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TY4NzUzMzMy.html

网友(2014-02-15):
这规格只能用整体硬质合金的枪钻了,楼主有需要可以联系我,我就是做钻头的,4mm以上性价比优,价格便宜

网友:
孔小精度高

网友:
没搞过这么小的孔,期待高手

网友:
感觉一般的切削加工搞不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