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侧板焊接后打孔同轴度能到多少?

楼主(2013-12-17):
如图,想问一下,两2mm厚薄板焊接后再打孔(两侧∅4一次加工)同轴度能保证多少?0.02以内可以吧

网友A:
这个要看你中间空际是多高?高的话,钻孔的话钻头会甩动,同轴度肯定不高,或做个治具导向,不高的话,4mm孔径应该可以打。

网友B:
不太好保证。打好孔,薄板变形一点,就谈不上同轴度了。如果可能,有两板加一套,再打孔,不存在同轴度问题。

网友(点评):
发帖很勤奋哦,是不是兼职社区了?

网友(点评):
项目做完了,老板出差了,心里烦了,在这里安慰一下心灵

网友(点评):
有时间咱们还是讨论一下你的专长清洗机的问题吧,反正现在你也用不上,再过几年留在脑海里也过时了,如果我受益赚了点小钱还要请你喝点小酒,现在的状况是有仿(日本)的就做,没有的就放弃了

网友(点评):
两薄板中间要装一个轮子,要求不会太高,两板加一套,这套的长度怎么确定公差?还不如做个简单的夹具先钻一边,再以钻好的孔定心,垫住钻另一边的孔,是不是这样比较简单

网友(点评):
说实话做加工机是我的特长,这方面我现在有3个专利了,不信可在网上专利搜索广州粤研钟彦华,有这方面的问题可要想到请教我哦,哈哈哈-------------------------------------------

网友(点评):
早忘光了,有7、8年没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太好保证。打好孔,薄板变形一点,就谈不上同轴度了。如果可能,有两板加一套,再打孔,不存在同轴度问题 ...

谢谢指点,我图纸上同轴度标0.05可以吧,因为两薄板中间要装一个轮子,所以对同轴度有要求的
如果不考虑薄板的变形,在钻床上一次钻孔,同轴度能保证多少?

网友(点评):
标什么不重要,就是打孔时,孔没打穿,板压弯了。最好在打孔时,两块板中间垫上衬套,这样才好。

网友(点评):
“如果不考虑薄板的变形”是不可能的吧。一定得考虑。

楼主:
间距30mm

网友(点评):
塞进去30mm后的家伙,塞块上提前打好5mm以上的孔。

网友(点评):
是否真的需要那么高的要求?钻头的刚性还有薄板的变形有点难保证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太好保证。打好孔,薄板变形一点,就谈不上同轴度了。如果可能,有两板加一套,再打孔,不存在同轴度问题 ...

项目做完了,老板出差了,心里烦了,在这里安慰一下心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看你中间空际是多高?高的话,钻孔的话钻头会甩动,同轴度肯定不高,或做个治具导向,不高的话,4mm孔 ...

中间间距30mm,你说这个治具应该做什么样的?

网友:
楼主装的什么轮子啊?精度要求这么高啊?你看自行车上的轮子安装精度也没这么高吧?标一下意思一下就行了。这么薄的板用钻床打孔估计要变形了。可以的话  楼主可以考虑把两侧的钣金件向外侧添加折弯边  这样可能会好一点。

网友:
打孔首先要保证两侧板不变形,精度才有可能保证;再者,孔的精度不做要求,两孔的同轴度搞0.01,这个有点坑;

网友:
这个问题就是伪命题,装个轮子而已至于那么高的要求么,孔大点就啥都有了

网友(点评):
不知道人家的用途,最好不要擅做判断。

网友:
这个要看师傅的手艺了

网友:
这个似乎要做夹具的

网友:
可以用长铰刀通铰一下提高同轴度,达到0.01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点评):
这个零件变形那

网友(点评):
容易变形 不要紧,增加矫形工序就行,存放时要注意不能堆叠,其实一点点变形穿轴时自然就矫正回去了。

网友(点评):
我们那个工件结构形式和这个类似,还要经过热处理,最后研孔,单矫形就要三遍,很复杂。 其实这类零件因为轴对孔最后相对不动,同轴度并非很重要,只对装配有影响,重要的还是控制装轴后对其它基准的平行度垂直度。

网友:
孔大点不就行了  一个钣金焊接件有必要搞这么复杂么  再说了  你孔的  公差什么都不标   标个同轴意义也不大  薄壁板 孔很容易钻椭圆  得膜薄壁钻

网友:
有点困难啊啊

网友(2014-01-20):
可以做个打孔夹具

网友:
这个要求最好是线切割或是加工中心加工了

网友:
精度太高了,保证不了

网友(2014-02-20):
不好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