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教!此法兰工艺解惑

楼主(2013-12-17):
我的工艺困惑:φ240的底面在车加工中,跳动0.03能否保证?还有以下加工哪种好?工艺新人求教各路大神了?
φ240的底面为C面;φ 160的端面为D面;φ 250的外圆为E面,φ 250的右端面为F面

我的加工选择两种,哪种好?
加工方法一:精加工工艺路线:1. 校正 φ 250大外圆及右端面,先车φ240的止口及 φ250的右端面和外圆及内孔,止口、内孔、φ 250的外圆一刀车出;
2. 调头,靠紧端面,校外圆  φ 250,车φ160的小端、锥孔,φ178外圆;3. 以φ250的端面,F面为基准,上平磨,磨φ160的端面D;4.以φ250的右端面F定位,夹φ 250的外圆,校正φ160的端面D及φ250的外圆E面,磨内锥孔。

加工方法二、精加工艺路线:
1.夹φ 250的端面和外圆,校正φ160的端面和外圆,车加工φ178的端面外圆和φ160的端面和外圆及内锥孔,保证了内锥孔和
φ 160的端面的跳动;
2.调头,夹已车φ178的外圆,校已车φ 178的外圆和φ 250的左端,车φ250的外圆及止口φ240
3.在平磨上,吸φ250的右端面,磨φ160的端面D,
4.夹φ250的外圆,靠紧φ250的右端面,校φ250的外圆及φ160的端面D,磨内锥孔

网友:
3丝的同心度,还是建议你锥孔和底面一刀下的好,只要掉头你就很难保证

网友A:
是我就这么加工:
1;夹左端178外圆,平端面,车工艺孔。
2:掉头撑孔,平端面,车左端所有外圆。
3:掉头夹178外圆,平端面,截总长,车锥孔及240

网友:
很好很强大

网友B:
3楼正解!锥孔和240孔不能重复装夹。

网友C:
把工艺基准定为锥度孔轴芯线。粗车各部留余量,先磨锥度孔,在用锥度芯轴两顶车加工外圆和端面,最后磨小断面。

网友:
跳动的位置公差标注箭头应该与尺寸标注的箭头错开吧

网友:
其实只要lz认识到好多的形位公差是要求加工时的一次装夹就明白怎么加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我就这么加工:
1;夹左端178外圆,平端面,车工艺孔。
2:掉头撑孔,平端面,车左端所有外圆。

我的锥的大头在φ160这边啊,这样车那 锥孔的大头在φ250了?
大侠我的疑问是,车右端的φ240的止口,按我的工艺走,是否能达到0.03的跳动和同轴0.03,

楼主:
引用 网友B:
3楼正解!锥孔和240孔不能重复装夹。

但是锥孔的大头在φ160这边啊?就是有点疑惑,如果我按工艺一走的话,1.在以φ250的右端面为基准平磨φ160的平面后,
2. 再校正的φ250的外圆,因为φ250的外圆和止口是一刀车出的,跳动应该是机床本身的跳动了,我在夹紧φ250的外圆同时校正φ250的外圆和已磨的φ160的外圆的端面D在0.02的跳动内,那么锥孔和止口的跳动和同心应该保证的还可以吧?

不知我这样理解对不?
欢迎大侠们指正~~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锥的大头在φ160这边啊,这样车那 锥孔的大头在φ250了?
大侠我的疑问是,车右端的φ240的止口,按 ...

锥孔的大小头在哪边无所谓,因为你的锥度是1:50,大小头的差值相差很小,刀装斜一点就行,不知道你是什么床子,你知道不是一刀干就保证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锥孔的大小头在哪边无所谓,因为你的锥度是1:50,大小头的差值相差很小,刀装斜一点就行,不知道你是什么 ...

数控车!但是还个问题啊  锥度孔大小如何控制和检测 ?

网友:
引用 楼主:
数控车!但是还个问题啊  锥度孔大小如何控制和检测 ?

这个只有靠设备保证,再说你还要留余量磨不是

楼主:
版主置个顶,给个讨论结果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工艺基准定为锥度孔轴芯线。粗车各部留余量,先磨锥度孔,在用锥度芯轴两顶车加工外圆和端面,最后磨小断 ...

车样顶车,车止口不好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3楼正解!锥孔和240孔不能重复装夹。

有个疑问大侠: 假如我先车掉了φ250右端的端面F和φ240的止口的端面及车出一个圆柱工艺孔,这是一刀下的,各部的同心和跳动应该保证的蛮好;2.掉头,靠紧φ 250的端面了,校正了工艺内孔,再车掉了φ 160的端面D及锥孔,φ 160的端面和内锥孔留磨量;
2.再后续的工序中,我再以φ252的右端面F为基准,平磨φ160的端面D,保证了φ160的端面D与φ250的端面F和φ240的止口端面C的平行,即也保证了φ160的端面D相对内锥孔的跳动,
3.以φ250的右端面F靠紧,校正φ250的外圆及φ160的端面D小于0.02,(因为φ250的外圆和φ240的止口是一刀车出的,φ250的外圆和φ240的止是同心的),磨内锥孔至尺寸
这样应该能保证了内锥孔相对各面的跳动了吧?

不知这样理解和加工对否!大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