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10MM整体硬质合金铣刀刃口破裂,请高手指点

楼主(2013-12-17):
最近厂里开始加工一种产品,材料是M2的。有个内轮廓用三菱的10MM R1.0的整体硬质合金铣刀加工。粗加工参数是这样的。铣削深度是4mm 侧面铣削1mm。转速2500 速度是300。加工了300多零件了,用了3支铣刀了。铣刀破损的位置在铣刀侧刃(离底刃有2MM具体破损宽度2mm,底刃完好。)请教下有没有需要改进的地方。

楼主:
补充下。是四刃的

网友:
多大的机床?什么刀柄?

网友(点评):
是车削中心,ER32的夹套。自我感觉刚性良好

网友(点评):
车削中心的铣削轴功率不行的,只能做轻载加工。

网友:
试试切削宽度0.5,F600,这样效率也没变

网友(点评):
谢谢,有机会我试试看

网友A:
能不能传一张刀破损的位置的实物图   这样就好分析问题了

网友:
切削液水开大点,或者换个大点的水泵

又或者喷雾切削

网友:
我猜你的机床一定是一般的数控铣床,而不是加工中心什么的,出现这样的问题像是刀具装夹的刚性不足,上面有个兄弟说的没错,小切深,大进给

网友(点评):
我的是车削中心ER32的夹套。

网友:
          压力过大就崩啦,大部分人都喜欢这样搞。开刨刀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传一张刀破损的位置的实物图   这样就好分析问题了

http://b127.photo.store.qq.com/psb?/200211638/0WbqRgudzGnhZ*LWKG4Qr6WCV4YPEqDFylE4YPI2ShE!/b/dO1gt0spMgAA&bo=DQFGAQAAAAABAGw!&rf=photoDeta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