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油缸,后盖的12个M20的内六角螺丝老是断掉

楼主(2013-12-17):
我厂里有一个油缸,缸径380mm,压力是5-10Mpa .前后盖不是一体的,都是用12个M20的内六角螺丝固定,现在有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后盖的12个M20的内六角螺丝老是断掉,或是已被拉长变细或是拉断,这是什么问题,之前五年没有出现这样的问题,今年每30天左右就换一个螺丝.

网友:
换成高强度的

网友:
很可能压力有变化,溢流阀有问题。应检测液压空制系统;

楼主:
别沉了,有没有别的意见啊

网友:
你换成强度12.9级的试试看,12个一次性全换掉

网友:
用高强螺栓同时控制预紧力要一致。

网友:
加弹垫呗

网友:
先看一下新螺栓和老螺栓的等级一样不,如果是一样的,而且螺栓质量没问题% |8 w* V1 D* d/ O
如果还是断的话,先不要用再高等级的螺栓,去检查液压系统

网友A:
按计算10MP也就100吨多点,怎么会出现这个问题,应该是压力的问题。

网友:
螺栓是地摊货

网友:
系统故障,彻底检查

网友:
应该螺栓等级有问题。

楼主:
补充一下,为什么前面的12个M20的螺丝不断,就断后面的,搞不懂

网友(点评):
前后不是一体

楼主:
引用 楼主:
补充一下,为什么前面的12个M20的螺丝不断,就断后面的,搞不懂

嗯,不是一体,前面是12个M20的内六角盖上,后面也是,但只断后面

网友:
要么换的螺丝太菜,要不就是液压系统有问题,鸭梨太大,顶不住了          话说能把有12个螺丝还是M20的搞断不容易呀

网友:
测量一下缸体的震动

网友:
我可以理解为是油缸下腔螺栓断吗?仔细检查液压系统回油路是否出现堵塞。更换新的溢流阀和压力表,重新调试压力。

网友:
你每隔30天换掉的这个螺丝是同一个位置的吗?如果是可能是缸体没加工好,如果是随机的,可能是螺栓强度不够了吧。

网友:
压力不稳定挽个调压阀看能否解决问题。

网友:
前后盖的螺钉都是一样的么?

网友:
后面端盖的螺栓型号再大一点的呢

网友:
安装扭矩不合适;缸体螺纹受伤了;螺栓等级不对。

网友:
估计是液压油缸没有缓冲,油缸缩回的时候速度过快。建议上个油缸结构图或者总装图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计算10MP也就100吨多点,怎么会出现这个问题,应该是压力的问题。

按计算10MP也就100吨多点    你确定?

网友:
看看螺栓的质量有没有问题,如果没有的话应该从外负载考虑一下,油压不会造成这样的破坏!

网友:
活塞杆先到位了,后到位的通过硬连杆将拉力传递到先到的这个油缸上去,造成成倍的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