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号钢能以车代磨吗?

楼主(2013-12-17):
材料45棒料没有调质,料很烂不硬。产品是电动机主轴,磨削部分轴承档公差0.01,粗糙度0.8,轴跳动0.015。听人家说有这样的设备能以车代替磨床,请教各位老师能实施吗

楼主:
请大侠们都来参与讨论,如成功了效率会大幅度提高!

网友:
看情况吧,磨削和车削加工痕迹不同。

网友:
不太了解这种设备  估计普通车床很难达到要求  就是有这种设备估计 机床的加工也不菲

网友:
要看电机轴的长度和直径
滚压外圆也很光滑
公差也很容易控制
滚压刀价格也不便宜
要量大才适合

网友:
        以车代磨是针对表面效果来说的。其它精度是达不到磨削效果的。

楼主:
滚压试过,就是公差控制不住。轴承档外圆45,产品总長650

楼主:
轴承档长度30左右

楼主:
我是用经济型数控车床滚压的,机床价格4w多。不知沈阳或宝鸡的数控车床能不能控制在1丝之内,价格我打听了大概8w左右,无级变速,伺服电机

网友:
我跟你说其实可以的。如果轴不大,上车床高速精车,尺寸精度是可以保证的,粗糙度还是可以的。。至于有没达到0.8的粗糙度,我就不知道了,1.6还是可以的。最好是上图说情况,这样好分析点。

网友(点评):
不知道你的这个电动机有多大,但是电机是要高速旋转的,关键是你车出来的同心度能保证在多少,不要别人装上去之后乱甩,最好还是磨吧,你看那个电机上的轴是车出来的

楼主:
电动机主轴的重量大概15kg,长度650能适合高速吗伤不伤机床啊,现在发图发不了,其实我一说你们就懂了,机械上不都用电动机嘛!电机里面不是有个主轴嘛,就是那个电机轴

网友:
沈阳和宝鸡的数控车我都用过~以你的描述肯定达不到~

网友:
用光刀可以加工的,但余量必须控制好。

网友:
效果不一样

网友:
用带修光刃的刀片,应该可以搞定,山特的带修光刃的刀片,进给0.5mm,打出来的粗糙度0.5左右,但是表面效果不是很好!

网友:
高速运动的东西部调质是错误的!

网友:
除了表面纹路不一样外,车是可以达到0.8的,但要用陶瓷刀片……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
电机轴的精度不用那么高也行的。

楼主:
厂家图纸是这样要求的,外圆用偏摆仪打跳动不能超过1丝5,轴承档公差1丝之内,实在不行还是用磨床。想想也是的那些前辈们都无法解决的问题,到我们这代就能解决了,那生产磨床的厂家岂不是要关门了。我有个想法不知可行不可行,把中拖板装个砂轮,再搞个电机带动砂轮,再由系统来控制不知可行不,磨床不是不买重点工人难找,找来了又怕做不长,养不住人。搞机械加工真难啊,受气的职业

网友:

内容我是工艺,像楼主说的这么大尺寸的没有经验,不过三个月前,我们车间师傅用普通车床加工了一个尺寸精度5级的十字关节,轴是φ7的,这个精度都超过床子本身的精度了,,,,

网友:
那种机床贵

网友:
楼主  首先要 明确你以车代磨的 目的
其实装轴承的话  精车的话表面达到1.6的粗糙度  也可满足使用要求的
1丝的公差也能达到(但是工人水平要高)  跳动也能控制
如果量大  磨比车好控制  且工人劳动强度小

网友:
轴淬火后还是磨的经济,质量好,粗糙度0.8以下车代不了磨

网友:
他们的纹路不一样,除非有其他的的办法

楼主:
谢谢各位师付们的指点,再次感谢中国机械社区,让我们一点点成长!

楼主:
现暂时还是用磨床再加工

网友:
你这个最主要是料不做热处理。以车代磨,材料硬度要够。没想通为什么不热处理!

楼主:
电动机轴都不做热处理,可能为了成本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暂时还是用磨床再加工

lalacao 上午好!
        不知道你的电机轴是否单件生产,如果是,在精度高一点的车床应能加工出来,如果属于批量生产,那么普通车床的经济精度达不到你所述的设计要求。

楼主:
批量生产

楼主:
批量生产能不能用数控车了

网友:
刀具 机床 人员 这些有保证之后 车不是不可能  只是要比磨的成本还高

网友:
用轴承滚压不就行了~

网友:
这个设备叫豪克能,起价20万吧

网友:
以车代磨不是办不到,要是单件找个有经验的师傅,床子差点也能给你搞定,要是大批量的,刀具、机床、操作人员都要控制好啊!

网友:
我们公司做过此类的降成本项目,用斜导轨数控车,貌似已经开始批量了,但具体情况不是很了解

网友(点评):
不知道具体是什么材料,不过应该不是45#,做小齿轮的

网友:
车床跟磨床的工艺不一样的,加工出来的纹路也是不一样的,有些地方不能简单的互换的,

网友:
看看你材料的直径和长度了

网友:
应该不行,车床不太好保证公差。

网友:
可以用金钢刀具加工,产品余量放0.2然后上金钢刀加工可以达到0.8以上的效果

网友:
公差应该没问题  但是粗糙度不好说  数控车的话可以达到0.8    普车的话不要想了  刀纹太明显了   综上,数控车毫无压力   普车的话最好还是磨一下下 毕竟是主轴

网友:
看情况吧,磨削和车削加工痕迹

网友:
滚压试过,就是公差控制不住。轴承档外圆45,产品总長650,车不划算的0.8的太慢

网友:
0.8粗糙度难!!!

网友A:
一般手摇的精车达到1.6,数控高速车能达到你的要求。国内的沈阳的能控制在一丝左右,其他的不清楚。反正国内的我们觉得就沈阳的还行。有钱的可以买日德货。经久耐用,精度杠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手摇的精车达到1.6,数控高速车能达到你的要求。国内的沈阳的能控制在一丝左右,其他的不清楚。反正国内 ...

车就是车,磨就是磨。

网友:
就是受气的职业

网友:
0.8的粗糙度可以车出来。。比较难控制。

网友:
引用 楼主:
批量生产

lalacao:
       不好意思,没有及时回答你的问题。
       你的指导思想是要提高生产效率吧?你的电机轴的精度要求不低,如果属于大批量生产,用数控机床加工可大大提高生产效率,工厂应先解决这个问题。
      如果你已经有了精度较高的数控车床,那么你原来的问题就不难,你可以试着调整切削用量如精车轴承档增加走刀次数、选用修光刃刀片等。
       实在不行,仍沿用原工艺方法。其实用二顶尖定位,你的零件又不重,装夹并不费时,生产效率还是蛮高的。
      另外,此零件的设计者只重视几何精度,对材料及热处理却不讲究,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车削后的表面粗糙度,也影响电机性能(例如噪音)。这年头,往往是兵遇到秀才,有理说不清,这也是没办法的事。
       以上意见仅供参考。

网友:
笨蛋,当然可以实现以车代磨,技术问题,练练吧,当然多动动脑也行的。

楼主:
53#阿拉密斯 发消息
笨蛋,当然可以实现以车代磨,技术问题,练练吧,当然多动动脑也行的。
53楼能像52楼lao憨说得那么具体吗?请您指教

网友(2014-01-17):
长度650,精度要达到0.01,好像很难哦。

网友:
做台自动磨床就可以 ,带自动上料的

网友:
用我们的社备,条件换成hrc50,Ra0.4,一点问题没有

网友B:
你可以弄一个简易的砂轮磨削装置装在车床上,也能达到以车代磨的目的!

楼主(2014-05-17):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弄一个简易的砂轮磨削装置装在车床上,也能达到以车代磨的目的!

请问夹具如何设置啊,精度能达到多少,粗度能达多少,这是我的邮箱zhangyincll@163.com,QQ:334264997 微信号:zy88888TZ
欢迎各位机械同仁加我,共同探讨与学习。我对数控车床这一块还行,如果能帮到各位同仁的话就再好不过了,义不容辞

网友(点评):
你的车床是经济型数控车,是干不了这活的,重复定位精度达不到。

网友:
以车代磨最好是热处理过的料,“硬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替代磨床。但一定得是精密级车床,主轴刚性、跳动好,否则难以保证圆度;重复定位精度要好,最差也得0.005以下,否则难以保证尺寸公差;最后才是选择刀具、切削用量等。

电机轴是有较高要求的,动平衡不好振动会很大。车削与磨削呈现的表面微观是不同的,试想你买个电机一看轴伸有车削纹路,会认为是合格的产品吗?

网友:
想成本不高是不现实的

网友:
可以考虑一下纵切机,也叫走心机,对毛坯材料要求较高,电机轴有这个工艺的

网友:
不热处理很容易粘刀的,一粘刀粗糙度就保证不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