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抛物线画法

楼主(2013-12-17):
抛物线公式X=z平方/7.5
怎么画出来啊

网友A:
caxa没有深玩,用cad结合excel通过关系计算点,自动连接这些点就可以了

网友B:
CAXA中,绘图菜单下拉公式曲线,选抛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caxa没有深玩,用cad结合excel通过关系计算点,自动连接这些点就可以了

我现在需要用这个软件绘制出来 进行自动编写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B:
CAXA中,绘图菜单下拉公式曲线,选抛物线

我把公式和已知条件带上去   和一个R2的圆弧无法相交  这是我苦恼的地方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把公式和已知条件带上去   和一个R2的圆弧无法相交  这是我苦恼的地方

下图图片就是我要绘制的图纸

网友(2014-06-02):
引用 楼主:
下图图片就是我要绘制的图纸

圆与圆弧就可以画出了......

网友(2014-10-23):
用caxa如何画一个相切相切半径的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