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种工况,回转台轴承组合如何选择?

楼主(2013-12-17):
如图所示 此种工况 轴承组合形式如何选择

补充内容 (2013-12-17 20:44):
转速 5S 一转左右  重心靠近 中点处

补充内容 (2013-12-17 20:46):
转台回转精度要求比较高

网友:
转速多少?一般用滚针类轴承

网友(点评):
5秒 一转

网友:
转速不快的话,两个圆锥辊子轴承就可以了.

网友:
圆锥轴承应该可以的。

网友:
根据重心、回转速度、布置空间、过载等不同的要求,有不同的选法

网友(点评):
我想了解下 用什么比较合适 看过 有人用 推力加深沟球 感觉有点怪怪的

网友(点评):
正常,以前做离心甩干机就是这样玩的。也有用一个锥滚子轴承加一个深沟球轴承的。

网友:
交叉滚子轴承首选

网友(点评):
查了下资料 貌似也是这个轴承 但是关键是用几个 下面是否 还要带一个深沟球轴承

网友(2014-03-01):
交叉滚子轴承也可,YRT轴承也可,国内洛轴、轴研、瓦轴都可以做

网友:
你至少要有推理轴承吧

网友:
这种结构看具体的工况,如立磨上有用一个圆锥滚子轴承(主要承受轴向力),一个圆柱滚子轴承(作为浮动端)这种轴承布置

网友:
交叉滚子轴承

网友:
交叉滚子轴承可以承受轴向和径向的力量,我这是一个旋转的抓砖机械手用的就是交叉滚子轴承。

网友(2014-10-28):
用交叉滚子的没考虑到转轴的长度,可能会发生工作台倾斜;考虑到精度问题建议两个圆锥滚子配对+一个圆柱滚子配套使用。

网友:
平面滚针轴承

网友:
平面推力球轴承+径向球轴承即可

网友(2019-12-17):
马克一下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