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氧气体保护焊(混合气体)收弧时,总出现小孔

楼主(2013-12-17):
在二氧气体保护焊(混合气体)收弧时,总出现小孔 ,怎么回事 ?各位高手给点意见。谢谢。

网友:
第一看材料去油污
第二控制收弧速度
你新手还是所以师父都这样?

网友:
收线看是自动焊还是手动焊,如果是手动焊,收弧的时候应该调整一下焊接位置
如果是自动焊,情况就比较复杂,涉及到焊机参数,气体配比,焊材质量,环境因素等,需要仔细描述才好分析。
另外,你们焊接是否有密封要求,如果没有,收弧小孔对强度应该没什么影响。

网友:
收弧需要技巧  烧完后在回填一下就好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