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分一种导电材料的正反面,通过电阻,紧急求助!

楼主(2013-12-17):
大家好,我现在遇见一个难题,就是区分一种材料的正反面,需要做一个检测装置,能通过指示灯和报警铃作出判断,一面是270欧另一面是4500欧。

 先说我失败的实验。

  我现在是用24v的电压通过小电阻时能产生80多毫安的电流,把中间继电器串联到回路里,小电阻可以吸和,继电器动作,大电阻,中间继电器不吸合,不动作,所有都很成功,但是有一个最大的弊端,就是,在接触这种材料的时候,容易产生火花,把材料引燃,(注确实发生了,)材料特别容易燃烧,

 现在求大家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实现区别大小电阻的两面,简单方便,不能用万用表测电阻,最好有灯光声音做区别,急急急,

  先谢谢大家!

网友A:
这个对于搞电子的来说太小儿科了。只要学过简单电子的,也能想到用放大电路来处理信号。简单点就是电桥模式,电压比较器就可以了

网友B:
两个面阻值270欧与4500欧相差很大应该好检测。

网友(点评):
确实可以用三极管放大信号,小电流就不会有火花了。这个电容起什么作用啊

网友(点评):
电容就是一个“缓冲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对于搞电子的来说太小儿科了。只要学过简单电子的,也能想到用放大电路来处理信号。简单点就是电桥模式 ...

谢谢你的回答,电压比较器是啥东西,能否告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个面阻值270欧与4500欧相差很大应该好检测。

谢谢,我再研究一下,我电方面的知识太少了,最近没有电器工程师,硬着头皮做,非常费劲

网友:
阻值相差大不一定要用电压比较器。电压比较器有专用的,运放不用负反馈也是电压比较器。用比较器的检测电流更小uA级。
这个电路的检测电流有6mA左右,应不会产生火花。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个面阻值270欧与4500欧相差很大应该好检测。

你好,我想简单问一句,图中那个J代表啥意思,0.22那个是电容吧

网友B:
是你所用的继电器,用法与你原来的一样,只减小了检测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你所用的继电器,用法与你原来的一样,只减小了检测电流。

哦,谢谢

网友:
加24V电压确实太大了,用传感器加放大器比较可行,不过一节干电池在接触的时候也能产生电火花,看你的材料是什么,形状面积厚度,甚至光洁度、颜色等,目的不就是为了区分正反面吗,有没有可能用其他方法,声光简单,主要是选对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个面阻值270欧与4500欧相差很大应该好检测。

非常谢谢你,指示灯放在哪个位置,因为在大电阻的那一侧需要指示灯亮,谢谢。

网友C:
发个产品正反面图片看看,是否有其他方式可以检测

网友:
给你一个建议电路,供参考。

网友D:
你的电压太高了,而且线路还没有考虑短路的风险,在做电路设计的时候,在短路时就要有保护电路来防止发生电流突然加大。

线路中还要有电容,抑制电弧的产生。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电压太高了,而且线路还没有考虑短路的风险,在做电路设计的时候,在短路时就要有保护电路来防止发生电 ...

1、24v也高?
2、短路没有,负载至少是中间继电器的线圈啊,
3、加电容可以把接触虚时打火现象消除?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发个产品正反面图片看看,是否有其他方式可以检测

就是40*60大小的一个黑色薄膜似的一个东西,好像是碳的,一个火星就能点燃

网友E:
以前看过一篇文章是用1v交流电来做检测,再整流出来判断的,据说电极无烧蚀现象,楼主可以参考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以前看过一篇文章是用1v交流电来做检测,再整流出来判断的,据说电极无烧蚀现象,楼主可以参考下

先谢谢你,不过,你说的文章不好找啊,哈哈,我现在找了一个电气工程师,给出的办法是用模拟量检测,检测电流听说不到1mA反馈到plc,在做动作,应该问题不大,谢谢

网友(点评):
模拟量是高科技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F:
继电器

什么意思,呵呵,

网友B:
楼主的检测电路产生火花还有一个原因,继电器线圈没吸收电路高倍的反电势放电所致。

网友(点评):
请教,我之前看电路板上的电磁继电器都会并连个续流二极管,后来看机器电箱里面的中间继电器没看到有加二极管的,何解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检测电路产生火花还有一个原因,继电器线圈没吸收电路高倍的反电势放电所致。

哦,谢谢,现在问题解决了,采用plc模拟量控制

网友:
电控箱里面的中间继电器可能是交流不能加续流二极管,必要时可用阻容吸收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