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设计个夹具

楼主(2013-12-17):
材料是40CR锻打毛胚,我一加工完带锥度的那一段,在直径56的端面上要加工一个直径30的孔,还要平头。我开始做的夹具是用3爪卡盘,在一个爪子上焊接一个套,调好中心距,把这个爪子焊接在卡盘上,把工件带锥度的那端穿到这个套里,用另外2个爪子固定工件,但是做完以后发现由于锻打毛胚多少会有点差异,装卡的时候会出现1个爪子使劲另一个吃空的情况。请大家帮想想办法,怎样设计才好,装卡方便。零件图如下:

网友:
楼主,你说了半天都没提你用什么机床加工这个直径30的孔,不同的机床对应的工装夹具相应不同的。

网友:
先加工内孔行吗?

楼主:
不好意思。打算直接在普车上用尾座打孔 然后挖一刀内孔

楼主:
先加工30的孔 再根据孔加工轴头的话 轴头容易车不起来的

网友A:
收起你的三爪,直接用你做好的40或30的台阶做套子,并控制这个角度,直接把轴穿过这个套子,再在台阶的直径方向顶住就可以,考虑拆装的方便

网友:
换个思路 三爪不行 四爪就没问题了  锥度固定住 四爪就能夹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收起你的三爪,直接用你做好的40或30的台阶做套子,并控制这个角度,直接把轴穿过这个套子,再在台阶的直径 ...

谢谢老师,这个方案我倒是想过 这样固定的话工件可以在套里面转的 角度不好固定,固定的话用螺栓顶住的话钻孔力度是不是够。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师,这个方案我倒是想过 这样固定的话工件可以在套里面转的 角度不好固定,固定的话用螺栓顶住的话 ...

顶的部分用开v型槽的样子,主要是你把套子部分做好就可以了,钻孔的力度也不是非常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顶的部分用开v型槽的样子,主要是你把套子部分做好就可以了,钻孔的力度也不是非常大

我当时想的是用轴头上加工出来的22×1.5的螺纹固定,但是拆装不是很方便。有办法解决吗

网友:
先车锥  后镗孔?

网友:
用V型槽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