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坐标旋转用法, FANUC系统

楼主(2013-12-17):
FANUC卧加,带B轴。

工作大致是一个长方体,竖装,现在如果在某一侧面有一斜面,假如与XZ平面成30度角,并在此斜面钻两垂直孔和两平行XY面的孔。

这种情况下,FANUC系统的坐标旋转G68能不能用。就是说,我加工是G17XY平面,但因为B轴旋转后,斜面和Z轴垂直了,这时坐标旋转应该是G18XZ平面。

这种情况下,怎么使用坐标旋转指令G68简化编程?

最好能写出大概格式。感谢社友!

网友A:
你这是要玩自己的前奏吗?我没玩过卧加,但你这说的和你做的就不符合了,与xy成30读的面直接通过b轴旋转就可以了。g68坐标系旋转功能在于简化一个平面内的编程

楼主:
好吧,我说错了,是和XZ成角度。
Y值,不会有变化,有变化的是X。Z。
但在铣加上,Z向是主轴向
现在旋转的是ZX向,而加工平面是XY。明白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要玩自己的前奏吗?我没玩过卧加,但你这说的和你做的就不符合了,与xy成30读的面直接通过b轴旋转就可 ...

对,B轴旋转面是拉平了,我的问题是此时坐标能否通过G68坐标旋转来实现。而不用去进行计算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B轴旋转面是拉平了,我的问题是此时坐标能否通过G68坐标旋转来实现。而不用去进行计算

涉及坐标系旋转后的坐标,一般都是按宏程序自动计算,我没遇到这样的情况,没有研究。你可以问问社区里的独孤城主

楼主:
宏程序我自己会编,我就是想知道这种情况下,G68能否使用。如果能用,我想肯定比宏程序简单

网友B:
你的意思就是用G68计算坐标原点绕回转中心旋转30后他的原点变化是吧,我也感觉可以,因为我公司有一台带角度头的龙门立加,它自带的坐标转换宏程序就是用的G68,总共就三段程序,比我用宏程序计算的短多了

网友(点评):
您的程序能传上来或发我看看么!谢谢

网友:
呵呵,没玩过卧加,木看懂。XZ平面不就是台盘平面吗,与XZ成30度夹角的斜面上打垂直孔。。。你自己试试吧,我就是趁闲着没事干的时候找块废料放机台上做着玩。

网友(点评):
一般加工平面都是XY,不是XZ。

网友:
B轴是附加轴吧?不能联动的话就做个首件,找两次坐标方便些,B轴一转,就乱了,和五轴不一样,可以自动计算补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意思就是用G68计算坐标原点绕回转中心旋转30后他的原点变化是吧,我也感觉可以,因为我公司有一台带角度 ...

您的程序能传上来,看看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的程序能传上来,看看么

星期一我看看拍下来

网友:
用什么旋转啊!刚开始在学校学的时候还用下旋转指令,现在在外面工作直接用自动编程,宏程序都不用了(宏程序我也不会的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