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字油槽,2头要链接,90度

楼主(2013-12-17):
8字油槽,2头要链接,90度,距离是36,该用g32?还是92做?求指导。。。。。

楼主:
我用G32车。。。。。

刀盹了,受力断了,重新磨刀后,有什么办法对回刀来?

网友(点评):
对刀还是那样对呀,只要你对的准,就不会有太大误差。可以先放大点走刀,看差多少再调整一下刀补。

网友(点评):
就是有什么办法对得准。。。。。。

楼主:
r10到时在铣床做。。。。

网友A:
G32,G92是螺纹循环,做不了8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G32,G92是螺纹循环,做不了8字的

啥可以????

网友(点评):
三轴雕刻机。绕线机上用的吧?

网友(点评):
用G32呀,我是说G92不可以车8字。因为G92是螺纹循环。

网友B:
可以用G32 Q0加工完在改为Q180000好像就可以。但是看图貌似没有退刀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G32 Q0加工完在改为Q180000好像就可以。但是看图貌似没有退刀槽啊。

无退刀槽的,蹦刀后,怎样对得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G32,G92是螺纹循环,做不了8字的

用g32车,现在我开25转,怕不怕太慢呢?毕竟螺距36那么大,走起来很快。。。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g32车,现在我开25转,怕不怕太慢呢?毕竟螺距36那么大,走起来很快。。。

我只知道编程。实践没有。呵呵 。吃刀量开始可以大点,越到后面越要小。好多年没有操作机床了。手很生

网友:
引用 楼主:
刀盹了,受力断了,重新磨刀后,有什么办法对回刀来?

用机夹刀。这个比准。当然,一般情况呀,就是手磨刀,也不会差很多。手磨刀,应该是尖刀比较难对一点Z点。其他矩形,球刀对刀应该难度不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