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CU320-2DP是如何控制伺服电机的?

楼主(2013-12-17):
如题,现在接触西门子CU320伺服驱动,但不知道它控制伺服电机是什么原理?
比较熟悉的是像三菱安川伺服驱动器去控制伺服电机,就是通过发送脉冲来控制的,请问西门子S120驱动系统中CU320-2DP也是同样的原理么?真心不懂这个,谢谢!!不胜感激!!!

网友A:
伺服驱动器只是一个功率放大,发脉冲是靠PLC或定位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伺服驱动器只是一个功率放大,发脉冲是靠PLC或定位模块。

使用了CU320-2DP控制器是不需要使用PLC的那个定位模块的,现在是不知道这个CU320-2DP是如何控制电机的。伺服电机位置控制,怎么计算电子齿轮比,,西门子这方面的资料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