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把这两个同心圆投影到曲面上,为什么不行

楼主(2013-12-17):
为什么我想把这两个同心圆投影到曲面上,不行啊,一直显示说有一个以上的开闭环,请问怎么解决?

网友A:
SW能曲面投影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SW能曲面投影吗?

不是曲面投影,我在基准平面上画了两个同心圆,想把它投影到曲面上,不行。一个圆就可以,为什么两个就不行了呢?我刚接触sw,请指点一下。

网友B:
proe里面有这种功能叫包络

网友C:
大侠想投影上去干啥?可以先试试包覆

zmq
要注意:包覆与投影是两个概念。包覆是将一张纸上的圆弯曲成与圆柱面完全相等的曲面后与圆柱面重合。而投影,则是将圆垂直其所在的平面拉伸与圆柱面的交线。

网友D:
SW好像没包络功能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E:
你分两次吧,一次一个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SW好像没包络功能

sw有包络功能!

网友:
对啊楼主可以先分两次吗。。

网友:
好像做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曲面投影,我在基准平面上画了两个同心圆,想把它投影到曲面上,不行。一个圆就可以,为什么两个就不 ...

用包覆功能,曲面投影应该是单独的闭合曲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proe里面有这种功能叫包络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侠想投影上去干啥?可以先试试包覆

刚开始学习sw,不行,来这里问问大家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分两次吧,一次一个就行了

分两次可以的

网友:
是的 SW这样的投影是不可以的  你可以使用包覆

网友:
你可以拉伸曲面然后和实体求交不就好了么,有的时候不一定要按照死命令来操作。换种思路也是可以的。

网友:
你试试分割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