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塑料表面车光?

楼主(2013-12-18):
我用的是数控车床加工高分子塑料,最好能达到粗糙度0.8,
哪位师傅指导一下,定有重谢!

网友:
你使用的是什么刀片?切削参数是多少!

网友:
火焰抛光

网友:
什么塑料?要车光很容易。刀具要足够的锋利,排屑要好。可以的话高压气冷。常用PCD刀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