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有个关于百分表的疑问,希望能遇到高手帮着解答

楼主(2013-12-18):
刀柄上夹一根芯轴,用百分表去打跳动, 正向旋转,芯轴的跳动是0.01,  怎么反向旋转就是0.025了。
国产的百分表用过了,是这样。 找到一块德国的百分表,打表,也是这种情况, 不知道为什么呢?  以前一直有这个现象,不知道怎么回事,也一直在琢磨,不知道原因是啥?估计大家也都遇到过类似的问题, 不可能就我一个人遇到。
是不是 和 表的 小的圆型的测头有关系呢???  就是 和 工件接触的 那个 东西。
希望大家都来说说

补充内容 (2013-12-18 20:28):
夹芯轴的 刀柄是A轴,  可以回转的,难道是 A轴本身的问题??  正向,负向旋转 跳动不一样,机床6年以上了。 是不是里边的轴承 坏了呢?

网友A:
难说。与回转支承和心轴本身也可能有关。
不过,用百分表靠圆柱面,应当换用平端测头。用球头是不行的。

网友(点评):
求原理。为什么用平端测头不用球头!

网友(点评):
球头的与接触面有变化,放置位置不一样,变化就不一样的呢

网友(点评):
还是不明白。表座固定,表也固定,芯棒旋转,表没有动呀。难道是表在0.01mm的测量范围内,球头变化了。

网友(点评):
因为用球头时受力角度不一致,传递的力也不一样,所以读数不一样。而平端测头是垂直受力,所以读数一致。是吗?

网友(点评):
这个表头的移动应该考虑几何关系吧,而不是受力方向变化

网友(点评):
如果要求测量径向变化量,则选用平头侧头?选用球头可能由于接触点少,有可能接触点不指向径向?

网友:
首先确保百分表测点 通过芯轴轴心,否则肯定是这种结果,如果测点倾斜,正转和反正收到的摩擦力方向是不一样的,一个会减小对表的压力,一个会增大对表的压力。所有导致结果不一样。

网友:
想通两个事在想这个就好办多了.1有些时候别车出来的铝件表面光滑的很,用手摸很滑,反过来摸感觉很粗糙。2.你的表架在表做上,表的指针不能完全保证指向圆心,而且你的件很小

网友:
属于仪器测量方面问题,跟工件没关系,学习上面几位发言

网友:
百分表和千分表测的是测头的位移,而不是力。

芯轴与夹头之间有间隙

网友B:
平端测头不用球头,平端测头接触面大,球头接触是点

网友:
不会是回转轴由于间隙和作用力导致正反转其偏摆不一样吧

网友:
你要看百分百的表针的运动弧度,是缓慢的过度还是在一个点上跳动一下的

网友:
你有没有考虑到测试轴的链接误差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难说。与回转支承和心轴本身也可能有关。
不过,用百分表靠圆柱面,应当换用平端测头。用球头是不行的。

这个估计和表本身是没有关系的
表的制造过程中包括了表的重复性,再现线。。。。如果一个表这样,也许是表的关系,如果都是那估计不是表的问题了
楼主的工件的粗糙度达到多少?
是切削加工还是磨削加工出来的?
磨削出现这种的可能性比较小
平头和圆头的侧头的力都是一样的,如果你是磨削加工,粗糙度在0.8以下,就不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难说。与回转支承和心轴本身也可能有关。
不过,用百分表靠圆柱面,应当换用平端测头。用球头是不行的。

前辈言之有理啊,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平端测头不用球头,平端测头接触面大,球头接触是点

你更倾向选用面接触还是点接触?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估计和表本身是没有关系的
表的制造过程中包括了表的重复性,再现线。。。。如果一个表这样,也许是 ...

粗糙度和百分表的使用有什么关系呢?我看他们很粗糙的零件也打表啊

网友:
没有做过这方面的测试,看看大家是怎样评论的

网友:
测头球头的比较好。
测头的点要垂直于被测量表面。
转动的时候开始部分忽略掉。
个人意见

网友(2014-01-21):
百分表球头与被测零件不垂直,卡盘正传、反转受力不一样,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我遇到过。

网友:
11楼正解,百分表问题不大,估计是机床问题,可以换一台新的机床装夹后再测测看。

网友(2014-04-20):
你先用德国的表检测结果一样,要考虑以下两个要点:一、操作是否得当。二:机床造成的误差。

网友:
我可以肯定地回答:应该也必须是球头才行;球头采样位置变差最小,也最敏感。只要真正做过测量误差分析的,一定懂得球头测量的合理性。要不然我们家的圆度仪早该仍到废品站了

网友:
表面纹理

网友:
换一个机床打表再试一试,就能分出是轴的原因还是机床的故障了

网友(2016-06-09):
@刀切面
我去了埃莫克—法兰肯
它家的丝锥和叶根铣刀不错

网友(2018-07-18):
我又来赚威望啦!!